DN10电磁换向阀的流量

楼主(2019-11-14):
有个疑问请教:

现在DN10的电磁换向阀的流量最大做到了120L/min,而且压差不到10bar(如立新的4WE10-3X电磁换向阀),阀的四个油口是10mm,连接油路块的油孔也只能钻10mm直径。   不知道这么小的油孔怎么走这么多油?
我算了下,油速要达到25m/s。怎么可能满足流量要求?

网友A:
压力油还是回油?先把油路的流速查表查出来,然后根据d、Q和v进行核算。油管管径小,在流量一定的情况下,流速会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油还是回油?先把油路的流速查表查出来,然后根据d、Q和v进行核算。油管管径小,在流量一定的情况下, ...

当然是P--A或P--B的压力油。10mm的管子怎么走120L?

网友:
10bar,很大了

网友:
管路直径虽小,但整体的压力大,从而有提高流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