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筒输送机功率计算、电机选型

楼主(2019-11-14):
想计算一台双链辊筒输送机所需要的功率,对电机选型,但是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按照书上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功率特别小,偏差太大。所以想请各位大哥给讲解一下这个是怎么算的或者有计算实例也行。不用软件计算,我就是想学习一下怎么计算的,谢谢

楼主:
两张图片顺序反了

网友:
不会算,看不懂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式样本选型手册:
P= F×v÷60÷η
公式中 P 功率 (kW) ,F 牵引力 (kN),v 速度 (m/min) ,η传动机械的效率,一般0.8左右。
在匀速运行时牵引力 F 等于小车在轨道上运动时的摩擦力,F=μG , μ是摩擦系数,与轮子和导轨的状态有关; G = 400kN (40 吨)。
启动过程中小车从静止加速到最高速,还需要另一个加速的力, F = ma, m是小车和负载的总质量,a 是加速度,要求加速时间越短,a 越大,F 也越大。
所以牵引力还要加上这一部分。可以把上面考虑摩擦力计算出的功率乘一个系数 k (可取1.2~2倍)作为总功率。k 越大,加速能力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式样本选型手册:
P= F×v÷60÷η
公式中 P 功率 (kW) ,F 牵引力 (kN),v 速度 (m/min) ,η传 ...

这个只能初步的估算下,我现在想具体的学习下辊筒输送机的计算。因为找了好几本参考书都是这么算的,但是我总是算不对,计算结果跟你给的这种方式相差好几倍,所以才想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
请问您的计算过程可以放出来吗?

网友:
我前阵子也算了滚筒输送机,参照我的帖子吧。你找找看。我找不到了。

网友(2020-07-15):
求这个图片来自哪本身

网友:
这图片出自哪本书

网友(2022-09-29):
是滚筒输送机设计说明书吗

网友(2022-12-02):
这个图片是哪个资料,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初步的估算下,我现在想具体的学习下辊筒输送机的计算。因为找了好几本参考书都是这么算的,但是 ...

可以看看德玛的选型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