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种塑料

楼主(2019-11-14):
求种塑料,透光,软性的,厚度25左右。淘宝找了半天没看到

网友A:
应该有软性的PC板吧

网友:
半导体行业中,有种叫GEL PAK,里面就有一种你要的透明,软的凝胶材料,你可以试着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软性的PC板吧

薄的PC板是软的,25厚就很硬了

网友:
TPU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或者是软性的PVC

网友(点评):
薄的都没事,就是厚的不好找

网友:
硬度多少?透光率多少?说明白点,没什么要求的话,但凡是塑料都很软,但凡浅色的都多少透点光。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易碎品的缓冲用的,外面仿形加工贴合 透光 是要在下面放个背光源 要求不高 能达到PU没加工前的那种透光率就很OK了

网友(点评):
肖氏硬度70多左右

网友:
软玻璃,厚度按这种大尺寸的也能找到。

网友(点评):
淘宝逛了半天,没发现厚度这么厚的

网友:
不知道商品多大的。想起了键盘清洁泥了,可以用一种薄膜将清洁泥与商品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