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减速机选型

楼主(2019-11-14):
我需要做一个牵引机构,牵引力大概在300KG左右,采用伺服和减速机带齿轮,齿轮和齿条配合,齿轮和齿条模数2.0,齿轮齿数30,不知道伺服功率750W加上减速比10:1牵引力够不够?

网友A:
还差一重要参数,即速度。

网友:
这个功率一分钟拉十米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差一重要参数,即速度。

速度要求不是很快,大概2-3m/min,就是担心牵引力不够,如果功率过大我可能得换种牵引方式了

网友B:
目前算下来提升载荷220kg,换个20的速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算下来提升载荷220kg,换个20的速比就可以了

我是水平方向的牵引力,速度要求不高,2-3m/min即可,担心伺服功率不够

网友:
|niulean发表于 11-14 10:33目前算下来提升载荷220kg,换个20的速比就可以了
怎么计算的?

网友:
我也没算过这些,公式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
哪位大佬可以发下计算过程,万分感谢!

楼主:
你好,按照这个计算750W的功率是不够的对吗?功率还要扩大才可以

网友:
|niulean发表于 11-14 10:59

你好,我想问下3000r/min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点评):
这是伺服的标准参数啊

网友:
楼主,您好,加我微信17317679548,我来给你算,你目前的条件不够,我需要知道具体的结构才能准确的算出电机的功率

网友:
|上海伺服发表于 11-14 12:13楼主,您好,加我微信17317679548,我来给你算,你目前的条件不够,我需要知道具体的结构才能准确的算出电机的功率
你好,可以谅解一下计算的过程吗?

网友:
这个首先算扭矩,你齿轮直径都有了,力也有了,M=F*L扭矩不就知道嘛
然后估算功率,力*速度就是功率P
其次选电机扭矩,见上面大侠的公式,伺服电机转速按3000r/min(交流4级按1440),
最后传动比也有了,验算下速度。

网友:
这个真心不会,来学习的

网友:
你这样的信息只能得出来齿条的理论牵引力,然后你需要告知你负载用什么做导向,然后负载的速度。

网友:
楼主可参照比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