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零件从震动盘出来,怎么进行机械精准定位。大神们帮小弟看下。

楼主(2019-11-14):
材质是钢的

网友:
直振末端接一个治具

楼主:
我知道接治具,什么样的结构,能给个简图吗?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是圆震过后接直震,直震末端接治具。

网友:
0.3mm厚?,感觉难了点。

楼主:
|哈喽12发表于 11-14 11:00我们这边一般是圆震过后接直震,直震末端接治具。
关键是3个凸出的地方要定位

网友A:
就像做串串一样。先粗后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做串串一样。先粗后精

我刚才的回答有人会想歪,说的是三叉的形式,先粗定位,然后再精密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接治具,什么样的结构,能给个简图吗?

先确定一下出料的状态,然后仿形治具

网友:
振动盘出来会有一段长度200左右的直振,可以考虑在直振上面做精准定位。如果仅用外形定位还好说,就怕你这零件转动角度也有要求?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14 20:28振动盘出来会有一段长度200左右的直振,可以考虑在直振上面做精准定位。如果仅用外形定位还好说,就怕你这零件转动角度也有要求?
我这是装配用的,角度也要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3个凸出的地方要定位

视觉?

网友B:
吸盘,视觉引导,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网友:
t0.3->板厚0.3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盘,视觉引导,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略同

网友:
做过用气缸推的,振动盘没见过。。。。

网友:
看旋转定向可以不?

网友:
出料状态是关键

网友:
出料后,取料到中转夹具上拍照定位,然后旋转角度

网友:
这个产品要定位的话还要看你后续的动作是什么才比较好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