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DB安装出现振动,请教社友指导?

楼主(2019-11-14):
各位论坛社友,本人在设计安装后的设备出现振动,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
具体如下:
1、一对角接触轴承,接触角15度,7008AC;
2、轴向受力预计10KG以内;
3、安装时属于单边轴承,转动位 挑出;
具体安装设计如下:
请社友指导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两个角接触轴承之间应该加外圈隔套而不是内圈隔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看出两处疑问:1你的旋转轴和上轴承内圈看图是没有贴合在一起的。2下方压紧盖板压在下轴承的哪个位置看不出来。对于转速不高的场合用固定预紧的话两轴承的隔圈内外圈都要配好。

网友:
按你的图这对轴承就没预紧

网友:
轴上施加力10kg,再加上旋转过程中的额外附加力,这个值肯定就会放大,所以不太建议轴承直接受力,最好是增加一个推力球轴承来负载。

网友:
把轴承轴向定位的零件用不同颜色区别出来,重新发个图片上来。看不清轴承轴向定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