颗粒粉末管道输送防止堵塞的办法?

楼主(2019-11-14):
像化肥,尿素,复合肥,有机肥,
像聚丙乙烯颗粒,这些在管道中输送容易结节堵塞,短距离管道输送可以用绞龙,或者管道内加一个弹簧旋转,远距离应该怎么办呢?

搜索的资料,用水,用加温,都不是好办法,有的料是不能加水加温的,像聚丙乙烯本身就水粉多,不能加温。肥料含水也多,
管道堵塞处理很困难,要不时敲打管道(管道容易敲坏),软管拆下来敲打,甩打,效率低影响生产。

网友A:
还有一种输送机 叫管链输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输送机 叫管链输送机

多谢,这个机构真好,不知道用到混凝土泵车这种带关节折叠怎么样。

楼主:
另外得到另一个贴的回复,用软绞龙,也不错,20米没问题,可单向。

网友:
有一种专利,在蒸汽发生器的蒸汽排出口固定连接有蒸汽输送管道,蒸汽输送管道末端通过弯头活接连接有蒸汽喷射管道,蒸汽喷射管道直径小于蒸汽输送管道,蒸汽喷射管道末端固定设有一弯头,弯头为90度弯头,蒸汽喷射管道外部套设有三通蒸汽喷射管道与三通之间设有机械密封。

网友:
螺杆机可以输送粘性大,颗粒状物料。
PUF62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9-12-24):
楼主,你需要一种不结垢管道。
加我Q277251700 了解下

网友(2020-05-13):
混料系统用的事负压高压泵,用不锈钢钢管吸取也可以

网友(2023-03-14):
可以在易堵塞的地方,如弯管处,装气锤,设置频率和敲击力度,可以实现自动化敲击。可以大大降低堵塞的概率。还有更加有效的方式,就是在管道上装空气炮,在结束作业时通过喷射高压气体来清理堵塞和粘壁。不过还是要具体项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可以帮助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