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主轴直驱伺服电机有那些品牌

楼主(2019-11-14):
发现日本兄弟机的主轴伺服电机都是在山洋特制的,社区有谁知道大功率(十千瓦以上)的机床主轴用直驱伺服电机有那些品牌?以前做非标自动化用的都是普通伺服电机,还从来没用过直驱电机

网友A:
三菱电机算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电机算一个吧

我搜下看有没有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主轴?一般的安川都有吧。

网友:
三菱,西门子,东方马达。。。

楼主:
DD是direct driver的简称,包括力矩电机和直线电机,后面加上电机就是称为DD直驱电机也叫直接驱动马达。
由于其输出力矩大,因此有些公司将该产品直接称为力矩伺服。与传统的电机不同,该产品的大力矩使其可以直接与运动装置连接,从而省去了诸如减速器,齿轮箱,皮带轮等连接机构,因此才会称其为直驱动电机。
由于一般该型电机都配置了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因此使该产品可以达到比普通伺服高一个等级的精度。又由于采用直接连接方式,减少了由于机械结构产生的定位误差,使得工艺精度得以保证。另对于部分凸轮轴控制方式,一方面减少了由于机械结构摩擦而产生尺寸方面的误差,另一方面也对安装,使用时的噪音等方面降低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