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水管可以弯曲,还可以复原

楼主(2019-11-14):
有没有一种水管可以弯曲,还可以复原,1寸以上内径的。想弯折90度,然后还可以复原再弯折。最好是不锈钢的。不知道钢丝增强管总弯折,弯折部位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听说过不锈钢波纹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不锈钢波纹管?

上仙66666
不过我想到的是特制钛合金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不锈钢波纹管?

听说过,但是我想很轻松的弯折,然后复原。1寸内径的。听说那个弯折挺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仙66666
不过我想到的是特制钛合金水管

能实现吗?

网友A:
我家空调上用的,随手折啊,很方便

网友:
不锈钢金属软管

网友:
只要钱给到位,板砖也能超音速。
别多想,前面的说的不错。你还真信我的用钛合金那乐子就大了。

网友C:
任何材料都会疲劳的。

网友D:
钢丝增强管要注意它的使用弯曲半径,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E:
米思米有一种内部为胶管,外部为不锈钢网纹编制的,从而实现弯曲后的复位,但转弯R角比例大一些。

网友F:
用车床冷却液管那种原理的

网友G:
不锈钢钢丝编织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锈钢钢丝编织软管

谢谢您,我再淘宝上找到您说的这种管路了,我买了一根实验一下。其实我最想要的还是淋雨喷头那种软管,但是没有找到一寸以上管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车床冷却液管那种原理的

那种比较硬,还是想要一种一寸以上内径的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思米有一种内部为胶管,外部为不锈钢网纹编制的,从而实现弯曲后的复位,但转弯R角比例大一些。

我其实就想要这种呀,管径一寸以上的。转角R太大也不好。要是跟淋浴喷头那个管一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空调上用的,随手折啊,很方便

感觉那个还是太硬了,想要淋浴喷头那种软管

楼主:
谢谢您,我再淘宝上找到您说的这种管路了,我买了一根实验一下。其实我最想要的还是淋雨喷头那种软管,但是没有找到一寸以上管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材料都会疲劳的。

是的,能用几个月也行,不是经常弯折。每天也就三五次弯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丝增强管要注意它的使用弯曲半径,一般不会有问题。

我这个弯折半径有点小,而且估计钢丝增强管用一段时间也会变硬,影响弯折。我就想实现一个管道由水平到竖直方向来回转换这个过程。也想过用旋转接头,但是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H:
用泵车的折管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那个还是太硬了,想要淋浴喷头那种软管

那是里面塑胶的,而且里面很细,一般的四分管里面只有6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里面塑胶的,而且里面很细,一般的四分管里面只有6毫米

是的,那个太细了。不适合我这个场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泵车的折管结构。

太感谢了。和那种很相似的折管情况。但是我不清楚泵车的折管结构是怎样的。能不能降低到我们的使用成本。您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A:
其实还有旋转接头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旋转接头可用的

是的,考虑过旋转接头。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您有合适的旋转接头推荐吗?成本不能太高,而且会漏液也没关系,不严重就行

网友A:
网上很多啊,不锈钢也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啊,不锈钢也多的

嗯嗯,我从淘宝上买了一根1寸的。看看往复弯折情况吧。软点还行,要是硬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点评):
我这里说的是旋转接头也有不锈钢的

网友I:
好奇怎么个用途,不可以弄个带阀门的三通? 这样就不用来回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啊,不锈钢也多的

旋转接头我没找到便宜的呀。100块以上肯定不让我用这个结构了。或者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旋转接头也行,实际要求不严格,漏点水也没关系。不太清楚制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奇怎么个用途,不可以弄个带阀门的三通? 这样就不用来回弯了?

其实不用弯管也行,有便宜的旋转接头,或是我们简单制作的旋转接头也行。工作情况是,工作的时候管路是弯折的,不工作的时候竖起来进行其他的操作。

网友:
纯机械部件带密封就能搞定了,结构不会太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