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系统做功的问题

楼主(2019-11-14):
请问我图片中这样计算有没有问题?我感觉好假啊,当拉力达到10N的时候,整个设备拉力达到16380N,也就是1.7吨的拉力,这么大的拉力才做功62J,那我电机扭矩达到要求的话,是不是随便一个电机都可以用来拉动这个系统了?

网友:
对呀,那得多大减速比的减速机呀

网友A:
你的感觉没错,很假,所以有问题。先把相关概念的单位捋一捋,再看看是不是真一些。

网友B:
是的你算的没错。不要觉得奇怪,地球质量那么大,绕太阳转也不需要消耗能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感觉没错,很假,所以有问题。先把相关概念的单位捋一捋,再看看是不是真一些。

单位都没有问题啊,我都已经计算三四遍了

网友(点评):
单位确实没有问题,但是这种工程问题的求解方式一般是由需要的总拉力开始,选择合适的机构及减速方式,然后匹配电机功率。你这个总的做功更接近弹簧势能变化量,用这个去匹配电机就过于理想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算的没错。不要觉得奇怪,地球质量那么大,绕太阳转也不需要消耗能量啊。

你好,能从专业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从专业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吗

问题在于目前不存在这样的电机(外星文明或许能解决吧)而已,所以中间必定有机械传递(增力机构),而这个机构本身运行也需要消耗能量,所以电机的选型应该从你机构去考虑,而不是你的有用功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于目前不存在这样的电机(外星文明或许能解决吧)而已,所以中间必定有机械传递(增力机构),而这 ...

采用的是24速比的蜗轮蜗杆,配86式步进电机,输出扭矩12N.M

网友C:
1.你的计算公式没什么问题
2.你的计算方式只有在恒负载的情况下成立,计算出来功率是20.437W但是这不代表电机是21W就够了,你要除以蜗轮蜗杆减速机的效率,蜗轮蜗杆效率估计也就50%左右,所以电机需要42W.
3.你目前的状况,弹簧到后面是越来越难拉,你必须从最终的拉力计算出来电机的扭矩,这个就是电机的额定扭矩,然后再更具你们对速度的需求,计算出电机的转速,这样就能算出电机的功率。如果按照你的算法选出的电机,是不能把弹簧拉倒10MM,扭矩不够,很大的概率会烧电机。
电机方面的问题可以加下我微信17317679548,方便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的计算公式没什么问题
2.你的计算方式只有在恒负载的情况下成立,计算出来功率是20.437W但是这不代表 ...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您说的十分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