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一台香肠筛选机

楼主(2019-11-14):
一开始想用振动筛的方式把香肠不良品筛选出来,包括短的,小的,肠衣,想用个网格筛振动,担心香肠运动过程中竖起来卡住,不知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式,谢谢

网友:
振动筛恐怕实现不了吧?是不是用控制香肠长度的方式比较好筛选呢?一定长度的香肠,重量误差也不会太大,能量长度不合规定,重量不合规定的都筛选出去。

网友A:
短的和小的都可以用物理方法筛选出来,至于有无肠衣不太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的和小的都可以用物理方法筛选出来,至于有无肠衣不太容易

无肠衣会成型吗?

网友:
香肠的自动化设备还是需要考虑食品安全的,建议用滚辊型物流输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