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液压缸同轴心配合发生错误

楼主(2019-11-14):
求大神指教,液压缸只能配合一面的同轴心,另一头配合成同轴心就报警过度配合,已经设置成柔性的,采用距离配合,附图

网友:
应该不会呀,这个比较简单的。

网友:
有一个圆心轴线不平行

网友:
再量一下两个孔的间距吧,总之就是两个孔的定位和尺寸,有可能建模有误差。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遇到,楼主这是因为气缸两头铰链联接的地方有误差,与气缸装配形成了过约束,如果要想装配好,只有保证建模的绝对精度!

网友:
建模时,两端安装耳板的中心距与油缸安装孔的中心距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