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浴软氮化是什么,国内做这个的工厂多吗?

楼主(2019-11-14):
请问一下盐浴软氮化是什么,国内做这个的工厂多吗?

网友:
盐浴氮化处理是一种金属熔盐表面强化改性技术。将工件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熔融盐液中先后进行处理,使多种元素同时渗入金属表面,形成由几种化合物组成的复合渗层,使金属表面得到强化改性,耐磨性、抗蚀性和耐疲劳性同时得到大幅度提高。

网友:
我们这边稍大的热处理厂都可以做。

网友:
一般,液体氮化的盐浴成分为:尿素50%,碳酸钾20%,碳酸钠10%,氯化钾10%,苛性钾10% ,熔点在400-500度,而一般处理温度560-580度,液体流动性能很好,通入空气的主要作用是将氰根氧化成氰酸根。出炉工件再经氧化后,工件耐盐雾时间有很大提高。

网友(2019-12-16):
多啊 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