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

楼主(2019-11-14):
液压缸选型的时候,怎么确定推杆速度,是在实际运用中,告诉厂家速度,厂家自己确定油管直径吗?

网友:
油管直径与油液的流速,流量有关系,自己可以先计算下,再跟供应商交换意见。

网友:
一般供应商会提供选型表,客户自己填写工况信息,供应商自行处理流量等技术方面。

网友:
1、需要提供泵的排量和转速,2、需要提供所需推力,3、系统压力、4速度。这样自己就可以算出来了。管径有参考表,可以上网搜搜,太细了能量损耗,太粗了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