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抒己见,料桶升起晃动原因分析?

楼主(2019-11-14):
如图,料桶在辊道上运行,走到称量机构上方时,光电检测到料桶,电机停止运转,气缸升起,托起料桶,通过称重传感器显示料桶重量。现在发现料桶升起时不平稳,晃动厉害,称值不稳定,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表格为配套气动元件。

网友A:
重心太高,托盘太小

网友B:
料桶里是不是液体?

网友C:
托盘太小,料桶停到的位置不是正中心

网友D:
将气缸顶起的速度降下来,

网友E:
你这样容易产生线接触,托盘上装三个凸起的橡皮垫,三点接触最好。

网友F:
托盘及其托架的刚度是不是不够?料筒到达托盘上以后,托盘及其托盘架跟弹簧一样出现上下振动?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共振?

网友:
如果称重模块是装在架子上,那肯定会收到振动影响的,最好能和线体结构断开。哪怕电机停转,可能也要几十秒的稳定时间。
然后我不知道称重模块能不能这样装在气缸上这样用,见过的一般都是把称重模块固定住,然后产品是抓到上面或者移到上面的。气缸动作,速度慢一点,承载面搞大一点。

网友G:
是托盘在晃还是料筒在晃?

网友:
如果托板不晃动就按照6楼的办吧,三点支撑。

网友:
气缸本身就和弹簧差不多,东西重了压在上面,急停,启动等等形成空气弹簧,振动在所难免。
改成油缸会好很多。

网友:
估计气缸是造成晃动的原因之一,改结构,不能让气缸直接受力。或者参考皮带称的结构

网友:
托盘上去是有速度的,和料筒接触会形成碰撞,料筒和气缸可以看成弹簧,当托盘的速度减小到零的时候,料筒达到极限位置,而后形成振动;好的办法就是加橡胶垫。

网友H:
1、气缸本身就会振动的,换成液压缸会好很多
2、托盘结构看起来好单薄啊
3、托盘上镶上一圈凸起的硅胶圈,避免与料桶底面接触不均

网友:
为什么重量传感器高做活动的呢,直接连接到传送带架体上,桶走过重量就可以显示出来了,现在这个没必要这么做

网友:
托盘承载面积确实太小,看着就头重脚轻,晃动是不可避免的啦

网友:
最好有个短视频,或者实际图片,然后配合说明

网友:
可能性很多,有可能是气缸力不够导致升降不顺畅,或者气压不稳定,有可能气缸连接板强度不够,又或者桶里是液体。条件不足,无法解答。

网友:
还有传感器那里力臂太长了

网友:
改为三爪,四爪,用外形定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太高,托盘太小

托盘尺寸200X280X6,桶径3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桶里是不是液体?

粉料和颗粒,密度0.6g/cm^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托盘太小,料桶停到的位置不是正中心

托盘尺寸200X280X6,桶径350,速度不快,定位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容易产生线接触,托盘上装三个凸起的橡皮垫,三点接触最好。

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托盘及其托架的刚度是不是不够?料筒到达托盘上以后,托盘及其托盘架跟弹簧一样出现上下振动?

刚性没有太大问题,桶总重不超过25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气缸顶起的速度降下来,

嗯,升起速度要平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托盘在晃还是料筒在晃?

料桶

网友:
托盘不平或料筒底部不平,也就是楼上说的支撑不稳定。

网友:
个人觉得气缸应该也没有问题。
但选择三轴气缸不太合适。建议选择大一些的标准气缸+导向轴。速度慢一些
加上一层5mm的硅胶垫就更好了。

网友:
再加一个三轴气缸,或者改成中间气缸轴,四个角装4根导向杆的方式。

网友:
产生原因:
1、托板托举料桶底部时不平整(料桶在链条上)
2、气缸进气调节阀调整气量,气缸动作时料桶抖动

网友:
这么大的桶,气缸缸径有没有做个核算啊?抖起来可能时推力小了,供气不够,气缸速度可以调节一下,另外可以在桶四周加轴承导向,桶到位之后,导向下移,桶沿着轴承导向往上走控制中心位置。这称重传感器的结构看有没有圆形的。第二点,桶定位要准,重心要在传感器中心上。

网友I:
桶在链条上输送,用倍速链是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
焊接机架?称重平台的水平有没有调好?

网友:
建议料桶下放一托盘,光电开光旁高挡位销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气缸本身就会振动的,换成液压缸会好很多
2、托盘结构看起来好单薄啊
3、托盘上镶上一圈凸起的硅胶圈 ...

嗯,初步在托盘上垫橡胶垫。桶底不平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J:
在气压0.5Mpa情况下,40缸输出力63公斤;不知道楼主的桶和里面的东西总重是多少?
抛开重量来讲,桶的外形比双导柱气缸大两倍还多,这样气缸的顶升稳定型会很差,不会平稳升级。
其实也不必用液压缸,液压系统管路还是比较麻烦的。
建议楼主改用标准型气缸,顶升的平板要有桶的直径大,再四个角用精密导柱导套做为导向,这样稳定性就会好很多。

网友:
导向不稳,增加机构的刚性,也就是说,普通气缸+直线轴承会比导杆气缸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气压0.5Mpa情况下,40缸输出力63公斤;不知道楼主的桶和里面的东西总重是多少?
抛开重量来讲,桶的外形 ...

桶总重不超过25K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桶在链条上输送,用倍速链是不是更好一点?

带盖板的链条输送没问题,倍速链得加工装板和阻挡器

网友:
三轴气缸,加上城中传感器,不是造成偏离了重心吗.....会晃也正常吧,个人感觉

网友:
1.料筒里面的液体由于有惯性,还会向前冲,引起晃动。
2.称重传感器应该和架子独立开来,架子会晃动不稳定。
3.气缸冲上去时,会和料筒碰撞,得一段时间才能稳定。

网友:
气缸并不能保证托盘不晃动,3根轴本身就有晃动。 建议给托盘的四个角加4根导向轴,气缸放在中间,气缸只起升降作用,不起导向作用是最好的。

网友K:
250N,顶起,用40-50Z,有点刚刚好的感觉。如果气压小一点,可能会有波动。
好在你是低速升起。
用节流阀是6个的进气孔,建议换大一点的。虽然用排气节流调速,但是进气口太小,容易形成进气节流,造成波动。
顶起的点,位于重心的竖直线上,即垂心上。但是万一偏离一些,会在举升过程中产生另桶倾覆的转矩。所以建议加扶持导向。举升后延时稳定一段时间。或者导杆气缸上的平面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250N,顶起,用40-50Z,有点刚刚好的感觉。如果气压小一点,可能会有波动。
好在你是低速升起。
用节流阀 ...

网友:
更换一对排气节流阀试试效果

网友:
气缸速度? 要么是料筒的重心与托盘的中心不一致

网友:
三轴气缸本身就会晃动,托板和称重传感器的连接看起来怪怪的   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