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和自动一体设计

楼主(2019-11-14):
现在设计需要一套机构通电时,电机驱动,正常工作,停电时,也能够手动操作,该怎么设计呢?现在没有好的思路,请群里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现在很多铣床,车床都是手动,电动两用的,可以参考

网友A:
把控制要求先写出来,同时画出控制逻辑图,考虑紧急状态的控制优先权,谁优先动作,谁后动作;比如,刹车状态要求手动和自动都要处于停车状态,要开车时,如果解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控制要求先写出来,同时画出控制逻辑图,考虑紧急状态的控制优先权,谁优先动作,谁后动作;比如,刹车状 ...

现在就想先了解结构原理,改选用什么样的电机,什么样的传动方式,减速结构怎么选。

网友:
传动方式,减速结构需要根据你的设计要求和所给参数确定,传动方式很多,选择经济,简单,可行就可以。

网友B:
什么样的机构?带踏板的电动自行车算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机构?带踏板的电动自行车算不算。

机智如你。

网友C:
用不带刹车的电机,另一头配个手轮,需要确认位置就配个光栅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不带刹车的电机,另一头配个手轮,需要确认位置就配个光栅尺。

电机一转,手轮也跟着转。能否让手轮不转,搞个离合器?

楼主:
这个但可以参考,不过不知道电动车怎么实现脚蹬的在电动情况下不转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但可以参考,不过不知道电动车怎么实现脚蹬的在电动情况下不转动

电动车结构不行,因为电动车是靠单向链飞来实现的,只能单向旋转,而这个结构是要双向都要能运转,所以,要搞一个在失电状态下,电机与负载自动断开的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一转,手轮也跟着转。能否让手轮不转,搞个离合器?

配个自行车飞轮

网友:
跟着凑凑热闹看看大家的思路,学习学习!!

网友:
需要离合器吧,通电时离合器工作,电机工作,断电时离合器分开,便于手动,建议机构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结构不行,因为电动车是靠单向链飞来实现的,只能单向旋转,而这个结构是要双向都要能运转,所以, ...

是的,电动车只能单向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带刹车的电机,另一头配个手轮,需要确认位置就配个光栅尺。

光栅尺有点浪费吧,这个估计磁删也就够他用的了。

网友:
动力轴用一个花键连出来行不……

网友:
只要电机不带刹车,再增加一个手柄,这样就可以实现手自一题的功能。

网友:
电机轴带个轮子呗,简单。有电时电机带动这根轴,没电时手带动这个轴。
加变速和离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一转,手轮也跟着转。能否让手轮不转,搞个离合器?

手轮做成可拆卸式的,用时再装上

网友:
双轴设计,电动的时候切换到电机输出的轴上,手动的时候切换到手轮轴上,就像汽车的手动变速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