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材料明细表里怎么不显示气缸和轴承之类的名称呢?

楼主(2019-11-14):
在装配体工程图里插入,国标明细表模板,怎么气缸和轴承显示不出来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仔细看看你的气缸和轴承,代号和名称信息填写对了吗,是自定义还是配置特定。
要和工程图的设置相匹配。

网友:
打开对应的零件,左上角文件-属性-为其名称等定义相关属性,保存

楼主:
但是用另一个明细表模板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俺娘铁定知道俺的大名和小名,但是住俺家楼下的李大爷就只知道俺的大名,因为俺娘揍俺的时候,喊的都是俺的大名……

网友(点评):
他们可以喊我牛夫人,你不行。你要叫人家小甜甜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用另一个明细表模板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另外一个模板里边定义的名称不一样。

网友:
你的属性 没对应上 检察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用另一个明细表模板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模板对应的列属性值不一样

网友:
数模里面没有增加属性,那明细表里面肯定就出来了。

网友:
没填写好属性,要不就是模板没调用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