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绵的力学参数

楼主(2019-11-14):
请问各位大佬,哪里可以找到各种海绵能承受的最大拉应力和最大剪应力的数值啊,百度下海绵撕裂强度,结果实验机器一大堆,一个数据都没找到。跪求哪里可以找到啊,谢谢

网友:
GB/T 6344-2008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GB/T10807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硬度的测定
GB/T10808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 撕裂强度的测定

ISO 1798 软泡沫聚合材料.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网友:
一般海绵最大试验负荷:2KN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