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立铣床在哪注油

楼主(2019-11-15):
请问各位师傅们齐齐哈尔5032怎么加油,主轴箱和走刀箱里从哪加油,导轨什么的是不是手动油泵加油啊,在哪里加油?有用过齐齐哈尔铣床的师傅们告诉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直线导轨一般内置一定量的润滑脂,可以在一段时间里不用润滑,但大部分的线性导轨是需要润滑的。线性导轨的润滑和轴承比较类似,一般用粘度在100#以下的机械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