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这么配置安装正确吗?

楼主(2019-11-15):
这是一个主轴,同步带传动,新手设计,大家帮忙看看,各抒己见

1.工作状态竖直安装,上面安装气动卡盘,主要用于精车零件端面,当做分度头使用在零件上面钻孔。

2.轴上的轴承这么安装合不合理?

楼主:
有可能只是当做分度头使用

网友A:
滚子轴承不应该用锥孔的,否则锥孔误差一点,轴向尺寸就差很多,装配会成问题

网友B:
不就是托着个圆盘转吗?干嘛弄的这么复杂?
轴向受力多少?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托着个圆盘转吗?干嘛弄的这么复杂?
轴向受力多少?转速多少?

轴向受力就是重力+钻孔的轴向力(最大18的孔),如果精车零件端面,转速大概1500吧

网友:
问题是怎么装怎么拆?主轴从左边抽出来不可能,从右边抽出来圆螺母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子轴承不应该用锥孔的,否则锥孔误差一点,轴向尺寸就差很多,装配会成问题

装配是有问题,但不是锥孔的问题。主轴也有很多用锥孔轴承的

网友(点评):
但是它们不是这样配置的,用锥孔轴向就不能靠它们定位

网友:
*

应该是装不上吧,其次两个锥孔不合理,再有即使装上了又咋个调整法,轴向是窜动滴。

网友C:
直白点,左边一组轴承怎么拉紧,右边的丝母是限位防止过盈还是退卸用滴。

网友:
这种轴,都有现成设计的。无非结构改动大小而已,可以参照各大厂家的车床主轴结构。精车,如果要求高的话,建议中间那个推力球改成2344系列的双向推力。如果有速度要求的话,就改成前后都是角接触球轴承结构的,看你要求的刚性,选2+2结构或者3+2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白点,左边一组轴承怎么拉紧,右边的丝母是限位防止过盈还是退卸用滴。

按照现在的结构,好像就是靠重力固定右边的双列滚子轴承内圈

网友(点评):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轴向设计不合理、无主体受力点

网友:
轴向限位不合理

网友:
不合理哦!

网友:
当分度头是可以,但钻孔的话好像不太合适!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轴向无定位。

网友(点评):
就是必须要双向推力轴承或者角接触轴承是吧,只用单向推力轴承好像不能轴向定位?

网友:
轴承选型及轴向定位不合理,可参考精密车床的结构图!

网友D:
这样设计有可能跳动会变大,你一个圆锥轴承,一个推力球轴承,在转速快时肯定会出现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设计有可能跳动会变大,你一个圆锥轴承,一个推力球轴承,在转速快时肯定会出现跳动

是不是由于单向推力轴承,转速快的时候还是会向上跳动?需要双向推力轴承,  1200转快不快

网友:
轴承安装定位应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选用方便维修更换的地方设计 因为其是易消耗品

网友:
可以上机加帮看看,很多资源。【机加帮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