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的断路器能用在440v的电压上吗

楼主(2019-11-15):
~7D@PWD(@$AKEM_EG0Y5Q%5.png (~1ULFO1SLPK]9{P7`ECM{F.png N[4%M60V[LCK0Y~G]C)6%YQ.png
施耐的选型出来的,难道400v的断路器能用在440v上吗

网友A:
肯定不行的呀!由于电网电压会有波动,一般的是线电压X1.2=断路器额定电压,不能超过它的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的呀!由于电网电压会有波动,一般的是线电压X1.2=断路器额定电压,不能超过它的额定电压

那刚好是440v

网友:
比较危险,最好不要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