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installer安装时说存储空间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19-11-15):
安装某一模拟软件时,需要安装“WindowsInstaller-KB893803-x86”,但是安装时,系统提示:安装空间不足!
其实,电脑C盘空间还有161G,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哪位社友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需要XP系统

网友A:
因为我看到问这个问题的都是用的WIN7系统

网友B:
是不是要64位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看到问这个问题的都是用的WIN7系统

对!我就是64位的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64位的系统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