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梁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如何计算?谢谢了!

楼主(2019-11-15):
如图所示,要求460mm处弯曲破坏强度>9KN,理论计算该怎么算此点的最大力P?

网友:
你是要知道这段的直径吧,按9kN的力计算弯矩

网友:
用有限元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轴的直径有35吧,关键尺寸楼主忘了标。。。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实际上在实验时,断裂点都是螺纹根部,首先,固定端离受力点最远,弯矩最大,其次,螺纹直径比轴端直径小得多,所以,轴的直径应该是32mm,对计算应该没有影响,还是想请大家指导一下极限力值怎么计算?

网友:
SolidWorks 有个有限元分析工具 si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