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打包的时候如何隐藏的零件不打包,显示的零件打包?

楼主(2019-11-15):
solidworks装配体中,有部分零件不需要打包,打包时是选择性的打包,但打开打包的装配体时,还是显示完整的装配体,打包时未选的零件也显示出来了,这是哪里没设置好?谢谢各位大神!

除了压缩的办法  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封套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套可以吧。

封套 怎么玩?

网友B:
打包时候把对应打勾项取消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包时候把对应打勾项取消就好了吧

几百个零件     我勾选一次    那还不乱了套啊

网友C:
保存——删除隐藏的零件——打包——关闭,点不保存。。。。。O(∩_∩)O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删除隐藏的零件——打包——关闭,点不保存。。。。。O(∩_∩)O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百个零件     我勾选一次    那还不乱了套啊

几百个零件说明本来就乱套了,画图时候就不能分几个装配体画,然后分别打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个零件说明本来就乱套了,画图时候就不能分几个装配体画,然后分别打包吗?

现在我想 单独其中一二十个      不同装配体中的零件  给别人。比如选中的,其他的   都隐藏    选中的 打包给别人,

网友:
其实这种也不好操作的,建议楼主灵活应用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