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真空设备里水的蒸发量

楼主(2019-11-15):
单位时间内,怎么计算真空设备里水的蒸发量

网友A:
蒸发的气体去哪里了,还在设备里面吗?还是出去了。称重可以不?液面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发的气体去哪里了,还在设备里面吗?还是出去了。称重可以不?液面检测?

在设备里转化为冷凝水,然后排出设备,想计算一下每个小时的蒸发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设备里转化为冷凝水,然后排出设备,想计算一下每个小时的蒸发量

都排出去了,重量检测不出来?

网友:
水池表面蒸发量计算公式:
H=52.0(Pm-P)(1+0.135Vm)[L/(d·m)]
H:表面蒸发损失[L/(d·m)]
Pm:按水池表面温度计算的饱和蒸气压(Pa)
Vm:日平均风速(m/s)
在计算月平均蒸发损失时,应将式中Pm、P、Vm分别以日均值代入,并将计算结果乘以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