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提升机

楼主(2019-11-15):
哪位前辈这种磁性提升机原理啊?是网带上带磁性吗?

网友A:
皮带背部安装有磁铁

网友B:
皮带后面有磁铁(不跟着皮带动,固定的),滚筒上也有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后面有磁铁(不跟着皮带动,固定的),滚筒上也有磁铁,

那出口下料那滚筒是不是不用带磁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悬浮

没有这么高科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背部安装有磁铁

那样的话电机的力是不是要很大,除了拉工件外还要克服磁力

网友A:
轮子采用的不是磁性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采用的不是磁性材料

一般采用哪种磁铁啊?铁氧体吗

网友A:
一般都是采用普通磁铁,具体根据你使用的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高科技吧

很高吗? 就是把电动机拉直,定子线圈成直线排列,动子就是永久磁铁(这里是磁化的螺母)。只要按次序给线圈通电,磁化的螺母就上升。

网友:
这个和永磁性排屑机是同一个工作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采用普通磁铁,具体根据你使用的场合

不考虑退磁吗?

网友(2020-07-11):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电机的力是不是要很大,除了拉工件外还要克服磁力

电机应该不会受到磁钢磁场的影响,主要传输带的阻力会对电机的扭矩有一点影响,应该也不会大了,你采购电机时,电机扭矩的余量肯定要放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退磁吗?

只要工作的环节温度不高,磁铁一般磁衰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