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K丝杆的技术和使用

楼主(2019-11-15):
丝杆,丝杠,滚珠丝杠,是直线运动零件的重要一员,做机械设计和装备使用很多都有用的,比如***厂的智能手机流水线上的芯片安装目前市场上的丝杠品牌并不多,主要还是日本和台湾的,像THK,NSK,上银,TBI,银泰。
想和大家分享的是THK的这款BNK精密系列丝杠,精度较高,价格也略高一点,像手机制造等高精度厂商一般都是采购这一类的。

THK丝杆的选型参数主要有(当然其他品牌基本差不多)轴径、导程、精度、螺杆长度、法兰形状、循环数等
比如 BNK1002-3RRG0-C3-300
BNK就是丝杠的主要类型
10就是轴径
02是导程
BNK1002基本确定型号类型
C3是精度,也有C5的
300是螺杆长度
BNK的特点:BNK系列的滚珠丝杠使用了标准化的丝杠轴和螺母,以满足节省空间的要求,并将丝杠轴末端按支持单元进行了标准化,可以方便与马达等驱动机构连接。
如果与支持单元、螺母座配套使用可以直接装配,从而能简单的获得高精度进给装置。
1. 驱动扭矩低
滚珠丝杠中的钢球在丝杠轴与螺母间滚动,因此能获得高效率。与过去的滑动丝杠相比,所需驱动扭矩仅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参考下图)。因此不仅可以将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也易将直线运动变为旋转运动。

2. 能微量给进
滚珠丝杠由于钢球做滚动运动,起动扭矩极小,不会产生类似滑动运动中易出现的蠕动滑动现象,所以能进行正确的微量进给
3. 没有无效行程、高刚性

规格
BNK1002
BNK1004
BNK1010
螺纹轴外径 d(φ)
10
间隙标记
G0
间隔钢球
1:1
刚性值(N/μm)
100
50
70
循环方式
循环器
弯管
螺母质量kg
0.045
0.15
0.17
轴质量kg/m
0.47
0.32
0.5
轴端种类
轴端形状标准型
驱动侧轴端形状1 台阶数
三台阶
螺母形状
标准
使用条件
标准
支撑侧轴端形状
扣环槽
驱动侧轴端形状2 加工形状
外螺纹
螺纹旋向
右旋螺纹

安装使用:
安装
(1) 搬运较重(20kg以上)的产品时,请由2人以上或者使用搬运器具进行搬运。否则,可能导致划伤、破损。
(2) 请不要分解各部分。可能导致功能损坏。
(3) 滚珠丝杠倾斜放置时丝杠轴及螺母可能因为自身重量而落下,请加以注意。
(4) 请注意不要让滚珠丝杠掉落或者敲击。否则,可能导致划伤、破损。另外,受到冲击时,即使外观上看不见破损,也可能导致功能损坏。
(5) 装配作业时,请不要将滚珠丝杠丝母从滚珠丝杠轴上取下。
(6) 接触产品时,请根据需要使用防护手套、安全鞋等防护用具,以确保安全。
使用
(1) 请注意防止切屑、冷却液等异物的进入。否则可能导致破损。
(2) 在切屑、冷却液、带腐蚀性溶剂、水等可能进入产品内部的环境下使用时,请使用伸缩护罩或防护罩等避免其进入产品内部。
(3) 请避免在超过80℃的条件下使用。除耐热规格的产品外,如果超过该使用温度,有可能导致树脂或橡胶部品发生变形或损伤。
(4) 附着有切屑等异物时,请在清洗后重新封入润滑剂。
(5) 微动摇动时,滚动面和滚动体的接触面之间难以形成油膜,可能产生微动磨损,请使用耐微动磨损性优良的润滑脂。另外,建议定期加入丝母1转左右的旋转动作,以使滚动面和滚动体之间形成油膜。
(6) 请不要强行将定位部品(销、键等)敲入产品中。可能造成滚动面的压痕,导致功能损坏。

我们的设计案例

网友:
重载工况下是否耐用,我们这边做了一台设备因为是负载滑台的,已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