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设计求助

楼主(2019-11-15):
客户要求主轴到辊子用齿轮传动,辊子装配有10度的斜度,两辊辊缝可以调节。求助各位达人给个方案!

网友A:
轴交角非 90°的圆锥齿轮传动

网友:
只要是间距能调节的都用不成齿轮,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交角非 90°的圆锥齿轮传动

社友看清楚,辊缝可调整

网友:
能解决交角,辊缝调整不是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两条辊的目的是送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社友看清楚,辊缝可调整

转速多高?负载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轴交角非 90°的圆锥齿轮传动

行是行就是中心距调不了。

网友:
齿轮是轮齿相互啮合传动,要啮合就没法调整辊缝隙,如果要调整一个小缝隙,那么传动中轮齿相互啮合的深度减小,传动扭矩也会减小。是否适合要求?

网友:
不可以用万向节传动吗?

网友D:
炼固体胶啥的?

两轴水平间距和调节行程的比例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这俩辊子是擀面皮儿还是炼固体胶还是干啥更吃力的活儿,连该用相对几个模数比例的齿轮都说不出来。。。

以前,我附近一个无纺布分条的厂家,买了台日本的设备。

我看了之后的评价:买了全日本最差设计的设备!一个星期不到必须换一组齿轮!!!

带钢丝的同步带满大街都是,中间加个柔性的传动不就完了吗?

以前做过的经验:

哪个辊是活动可调的,就在这个辊的下方加个传动齿轮组。

靠墙板的一个是变态的定制伞齿轮,和上面这个橘黄色辊上一样变态的定制伞齿轮咬合;
外侧一个是正常的直齿轮1(相对便宜啊,磨坏了换一个也不怎么心疼)。

这些,都是一起滑动的。

然后,可调范围的正中下方,装一个和直齿轮1咬合的传动齿轮2,传动齿轮2和主轴齿轮咬合。

这下,调节辊间距时,传动齿轮1和2的轴间距虽然确实会变,但,变化最少。用足够大的模数,能用好一阵子了吧?

因调节辊间距产生损耗的,也就是两个直齿轮。

不知能不能凑合着用。。。

网友:
高手顶下,偏心结构!

网友:
做是能做。多加几个齿轮,用肘臂式结构。

网友E:
炼胶机好多都是小间隙调整,都是齿轮间隙大点,调节中心距的.我家的摇面机也是这样的

网友:
想调节间距就得多用两个齿轮了。

网友:
是不是有一种变位齿轮

网友F:
从设计方面交错轴传动和辊缝可调从原理上没有啥问题,辊缝可调可以加介轮机构,可根据辊子转向决定加介轮的数量,机构稍微复杂。如果是重载建议采用加万向轴的结构为好。主轴+传动箱+万向轴+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炼胶机好多都是小间隙调整,都是齿轮间隙大点,调节中心距的.我家的摇面机也是这样的

佩服各位大侠,看一眼就知道是用在啥机器上。

网友:
还是十一楼大神靠谱!

楼主:
是矫直圆钢的设备

楼主:
是矫直圆钢的设备!电机功率55kw。我觉得11楼的方案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矫直圆钢的设备

矫直圆钢设备的话你网上找一些照片或图纸看看就清楚了,一般是万向轴传动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11-17 13:08
矫直圆钢设备的话你网上找一些照片或图纸看看就清楚了,一般是万向轴传动
万向节的设备我这有,两辊矫直机就是这样的!这次设计的是四辊矫直机,用万向节的话体积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向节的设备我这有,两辊矫直机就是这样的!这次设计的是四辊矫直机,用万向节的话体积会很大

那你自己考虑吧,真的做出来了请告诉我,让我开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是行就是中心距调不了。

如果用锥齿轮啮合,把其中一个锥齿轮做成可以沿轴向调节的结构,是否可以实现中心距的变化?
不过这个齿轮轴线又有交角的可能就要麻烦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矫直圆钢的设备!电机功率55kw。我觉得11楼的方案可行!

大功率,调节间距又大,估计还是万向节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炼固体胶啥的?

两轴水平间距和调节行程的比例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这俩辊子是擀面皮儿还是炼固体 ...

大侠的方案,lz很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设计方面交错轴传动和辊缝可调从原理上没有啥问题,辊缝可调可以加介轮机构,可根据辊子转向决定加介轮的 ...

可以

网友(2020-10-06):
LZ的方案解决了吗?

网友(2020-11-05):
鼓形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