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配合问题请教

楼主(2019-11-15):
如图所示:滚子如何和槽口如何配合?

网友:
只给了一个平面图,描述太少,不明白你想要滚子和槽口怎么配合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凸轮配合

网友A:
一看就是分料机构  用过

网友:
槽口配合试过了吗?槽口配合选择自由,可以让滚子在不超过槽口尺寸的情况下,自由移动

网友:
槽口做草图线,滚子两端中心做草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分料机构  用过

这是啥分料机构?火眼金睛啊

网友:
滚子外径做草图点,轨迹槽做草图轮廓线由多线段变成一条整线(工具-样条曲线工具-套合样条曲线),在装配图中分别选择点和线重合

网友:
可以采用间接配合的方式,用距离的方法,轴的中心到接触面的距离是轴的半径即可。

网友:
有些的高谈阔论高人为什么不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