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捣鼓的机床

楼主(2019-11-16):
机床是新弄的,三轴脱机控制器 ,丝杆滑块都是tbi的,丝杆是c5 研磨的400瓦 三协伺服电机 ,  圆弧加工不光滑,有棱子,精加工的时候 f600 s12000 预留0.1 。 还没之前一台刚性差的步进电机的加工圆弧好
后来发现系统买错了 买了钻铣床的,应该要买雕刻机的。
不知道系统对加工的影响是不是很大,个人认为,没有影响
从加工工艺的角度上来分析棱子印得产生
                                                                1.进给速度可能快了,因为铣刀是圆柱形的,一个刀刃吃刀走过,下一个刀刃切削出的圆弧如果离前一个圆弧刀痕较远就有明显的棱印,被切削进给速度适当降低,会有明显改善。
                                                                 2.立铣刀可能已经磨钝,不够锋利。另外铣刀如果直径偏小,长度比较长,会由于铣刀本身的刚性较差,吃刀时会发生弹性变形,看照片你可能用的是顺铣,有点让刀也会出现了棱子印。

网友A:
系统对圆弧加工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样的机器配法兰克系统圆弧面光滑配广州数控就略差,一个圆弧差的系统分1万步走好的系统或者一百万步,系统毕竟是模拟的圆弧靠xy两轴细分模拟走的圆。

网友B:
没看到大侠的控制系统,只看到伺服

网友C:
我觉得和系统关系不大,应该是丝杠精度不行。钻铣机也会这样情况,铝件或容易切削圆弧就很光滑,钢件就会出直边纹。

网友D:
听说过fanuc的钻攻机,同型号系统带模具包的系统要高上万。这就是差别吧。

网友E:
控制系统与驱动信号反馈滞留必然会出现问题;

建议先排查加工问题,在排查机械问题后排查控制部分。

网友F:
  不错,我的雕刻机画的一半了。平时接触不到机床。也不知道我的机床存在什么潜在的问题,有机会找你请教呀。大连的吧兄弟。

网友G:
这个要以有,楼主高人。
你这控制系统从哪来的,怎么能和硬件完美搭配?

网友H:
系统加硬件要求高才有用,两个都差协调性肯定不行????

网友I:
应该是机械的刚性不够

网友:
加工速度低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对圆弧加工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样的机器配法兰克系统圆弧面光滑配广州数控就略差,一个圆弧差的系统分1 ...

圆弧差补的计算方式不同,对系统的硬件要求也很高,所以,高端的机床配置高端的系统,不过,现在的软件很发达,可以通过更改软件方面的设置而达到加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大侠的控制系统,只看到伺服

看点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和系统关系不大,应该是丝杠精度不行。钻铣机也会这样情况,铝件或容易切削圆弧就很光滑,钢件就会出 ...

没有很多的专业工装量具,很难装配出较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过fanuc的钻攻机,同型号系统带模具包的系统要高上万。这就是差别吧。

系统好,个人理解就是计算的速度快,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系统与驱动信号反馈滞留必然会出现问题;

建议先排查加工问题,在排查机械问题后排查控制部分。

是的,问题需要一点点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我的雕刻机画的一半了。平时接触不到机床。也不知道我的机床存在什么潜在的问题,有机会找你请教呀 ...

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以有,楼主高人。
你这控制系统从哪来的,怎么能和硬件完美搭配?

控制系统等等都是从网上倒腾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系统加硬件要求高才有用,两个都差协调性肯定不行????

对啊,配合的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机械的刚性不够

还在排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机械的刚性不够

算一个

网友:
这是真正的实力!

网友J:
下一步韩兄可以自己当老板了,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一步韩兄可以自己当老板了,顶一个!

当老板太难了,太辛苦了,头发掉的快

网友:
路过,没看出哪里是楼主弄的

网友K:
不懂是哪的问题,看过数控机床的书,好像数控系统分点位控制和轮廊控制。铣不出圆弧,有可能和控制系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懂是哪的问题,看过数控机床的书,好像数控系统分点位控制和轮廊控制。铣不出圆弧,有可能和控制系统有关

编程的时候可以通过软件来改变一些设置

网友:
|韩寒11发表于 11-19 19:56
编程的时候可以通过软件来改变一些设置

不懂你说的软件是指机床的控制系统,还是指编程软件。如果都能靠编程软件解决,人家卖上千万的CNC机床就有点太坑人了吧!

网友L:
和系统有关系的,看是用了什么软体给你。参数也将误差放大一点,顺滑参数放小一点。

网友M:
没事自己搭建的已经不错了,箱提高精度吗 嘿嘿 你过来我告诉你加光栅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事自己搭建的已经不错了,箱提高精度吗 嘿嘿 你过来我告诉你加光栅反馈

光栅尺好几万吧,价格有点小贵,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和系统有关系的,看是用了什么软体给你。参数也将误差放大一点,顺滑参数放小一点。

现在出的系统用的都是64位的,计算速度很好的

网友N:
楼主,这样一台设备大概多少钱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样一台设备大概多少钱一台?

约1万+

网友O:
主轴怎么买 不会也是自己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主轴怎么买 不会也是自己做的吧

没那本事,某宝上有卖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的系统用的都是64位的,计算速度很好的

不是速度的问题,是算法的问题, 如三菱,做零件和做模具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速度的问题,是算法的问题, 如三菱,做零件和做模具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算法不一样啊

网友P:
你努力的样子很帅!【机加帮APP】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努力的样子很帅!【机加帮APP】

可以经常来社区交流嘛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光栅尺好几万吧,价格有点小贵,用不上啊

没有 磁栅很便宜的也就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有 磁栅很便宜的也就几百块

后期改进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算法不一样啊

是的,系统都这样的,我们做台达控制器也有不同的版本软体针对不同的应用,实际上所有的系统硬件都差不多,只是软体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的,系统都这样的,我们做台达控制器也有不同的版本软体针对不同的应用,实际上所有的系统硬件都差不多 ...

所以,一份软件一份价格,想多要,拿钱

网友Q:
我就是在机床厂家一看你的就是立柱刚性不够,普通丝杆线轨,用在铝件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时间一长还是不行,其次跟电机系统有关,电机得是伺服,系统得有回授,你这系统一看根本就没回授,系统没办法判断电机是否走到位,这种系统只会发送指令没办法确认是否到位

网友Q:
最致命的是电机电源你竟然选开关电源,电压不够直接影响到电机加工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就是在机床厂家一看你的就是立柱刚性不够,普通丝杆线轨,用在铝件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时间一长还是不行 ...

因为价钱的原因,立柱没有达到刚性特别好,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再就是系统反馈要增加光栅尺的,不会装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最致命的是电机电源你竟然选开关电源,电压不够直接影响到电机加工扭矩

有点那个意思哈,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R:
楼主是没尝到用10年前的安川老伺服的加工效果的好处,你这个貌似还是低压直流电供电的廉价伺服?

网友S:
在牛掰的算法遇到识别不了的伺服电机也是白瞎。两轴联动识别精度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是没尝到用10年前的安川老伺服的加工效果的好处,你这个貌似还是低压直流电供电的廉价伺服?

自己装着玩的,太昂贵的电机用不起啊,如果是专业机床生产还真得买点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S:
在牛掰的算法遇到识别不了的伺服电机也是白瞎。两轴联动识别精度很高的

换高精度电机是一个办法

网友T:
看了加工,钢性不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了加工,钢性不够,不错!

刚性得增加一些投入,不想投入了,就是玩玩,不必太认真

网友R:
引用 楼主:
自己装着玩的,太昂贵的电机用不起啊,如果是专业机床生产还真得买点好东西

二手的旧点的几百一个轴,成色很新的1000左右一个轴,全新的2000多一个轴,太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R:
二手的旧点的几百一个轴,成色很新的1000左右一个轴,全新的2000多一个轴,太昂贵?

咸鱼上找的吗?

网友(2020-01-24):
引用 楼主:
系统好,个人理解就是计算的速度快,反应快

如果只是这点区别,那国产的不会差的,毕竟只是二维插补运算,运算量不大,

网友U:
  刚入机床这行,对丝杠,线规 电机、轴承等的选型不是很熟悉 请指教或推荐些有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刚入机床这行,对丝杠,线规 电机、轴承等的选型不是很熟悉 请指教或推荐些有用的资料

机床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设计手册

师傅,我没有找到版本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机床设计手册

已经找到,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U:
已经找到,谢谢师傅

不客气,多看几遍吧

网友(2021-12-18):
这个比较厉害,机电一体化,学习了

网友(2022-10-03):
小龙门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设计手册

动手大拿,pfpf

网友(2023-03-30):
我看立柱好像有点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