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仓储推车的轨道

楼主(2019-11-16):
看见一种仓储推车轨道挺好,但是轨道中间黄色那部分的截面形状不完全是矩形,上表面好像鼓起来一点,这种原材料有人见过吗。

楼主:
不知道原材料是什么,还有怎么安装在地上的,没看见有打地脚螺栓的迹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原材料是什么,还有怎么安装在地上的,没看见有打地脚螺栓的迹象啊。

如果是胶轮的话,可能是铝。你试试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原材料是什么,还有怎么安装在地上的,没看见有打地脚螺栓的迹象啊。

黑色部分会不会是遮盖螺栓的?仅仅是猜想。。还是得现场看看啊

网友:
两头黑色的地方像是有三个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楼主:
好像是的,有3个螺丝,就是黄色的那段是什么型材不知道,

网友:
沉孔螺栓或者沉孔螺钉固定地面上。

网友:
应该是凸台的形状了。

楼主:
中间黄色的那段不知道是什么型材

网友:
我刚查了一下,机加帮APP上说,这个轨道应该是胶轮。

楼主:
轨道怎么是胶轮?啥意思,你是说小车的轮子是胶轮是吗,小车的轮子确实是一种类似尼龙的材质,我是想知道轨道是一种什么型材,哪里可以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轨道怎么是胶轮?啥意思,你是说小车的轮子是胶轮是吗,小车的轮子确实是一种类似尼龙的材质,我是想知道轨 ...

广告,别太当真

网友:
你摸一摸这个轨道,是不是塑料材质,很光滑,很耐冲击。如果是的,可以联系Q我27725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