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多大的冲床

楼主(2019-11-16):
公司现在有一款产品 ,材料是8厘钢板或10钢板二种,材质是Q235,尺寸是190*200.要在里面加工一个60的孔。孔的要求不是 很高,现在是用钻床钻的,想提高效率用冲床冲,请问一下大家用什么样的冲床比较合适(多大吨位)

网友:
有多大的量,要冲床?激光不好么

网友:
好像冲压设计不是针对这么厚的刚板吧

网友:
激光切割没听说过?而且价格也不贵 找个外协厂家很容易搞定 自己上设备不合算

网友A:
量很大吗?这类的就行定磨具,使用范围宽点25吨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很大吗?这类的就行定磨具,使用范围宽点25吨的就行。

看来,这位老弟对冲压是外行了,8mm厚的钢板,60的圆孔,不要细算,凭经验就可决定,要在您的25t再乘以十倍才差不多呀!

网友(点评):
大侠,10厚,63T够了吧

网友(点评):
63再*2

网友:
Φ60的孔既然没要求可以用等离子割啊,比激光便宜吧...下料即成品

网友(点评):
等离子切割只适于小批量的产品,而冷冲压是大批量生产的,就不知道他的产量、生产纲领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他们的具体生产方式,外形是怎么出来的...如果单件下成在去冲孔,我不觉得会比成批量钻孔快那么多,省那么多,在批量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之前,差不出一台冲床和模具的钱

网友:
一厘米的板用冲床打,声音容易吓死你们,模具倒是好开。

网友:
这么厚的钢板模具生产不适用,可以建议用激光切割加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位老弟对冲压是外行了,8mm厚的钢板,60的圆孔,不要细算,凭经验就可决定,要在您的25t再乘以十 ...

量还可以每个月有5000-6000件,下料是用剪板机下的

楼主:
这个产品公司做了10年了,一直用车床钻孔,给工人的单价都是比较高了,公司现在想改变工艺,也顺便降低加工成本。就是焊接在这个上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公司做了10年了,一直用车床钻孔,给工人的单价都是比较高了,公司现在想改变工艺,也顺便降低加工 ...

这适合,冲吧

网友:
声音吓死人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位老弟对冲压是外行了,8mm厚的钢板,60的圆孔,不要细算,凭经验就可决定,要在您的25t再乘以十 ...

直径60MM厚10MM.60*3.14*10*25=47吨冲断,63吨冲床就够了,经验加实践可以证明.

网友:
谢谢诶,真的不错的资料

网友(2021-09-16):
我这40的圆钢都是直接冲床制作,冷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