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车车厢盖板升降机构的受力分析求助

楼主(2019-11-16):
液压缸启动后可以把盖板举起来。
蓝色圈是可以看成是光滑铰链,连接着一块盖板(平板),黄方块是支点。
黄色箭头是沿着液压缸方向的液压缸的力,黄线是黄箭头的力臂。红色箭头是盖板受力方向,绿色是红箭头力臂。
请问大伙儿,我分析的对不?

网友:
每个地方的垃圾车,结构好像都不一样呢

网友A:
右边淡蓝色圆圈力的方向好像不对,如果是图示方向,两个力对支点的力矩都是逆时针方向,那么拉动盖板的连杆无法平衡。看看其他社友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淡蓝色圆圈力的方向好像不对,如果是图示方向,两个力对支点的力矩都是逆时针方向,那么拉动盖板的连杆 ...

是的,红色应该是原图中的反方向。错把连杆受盖板的力当成了盖板受连杆的力。

网友B:
摇臂式整体前移盖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臂式整体前移盖板

这两个动图太给力了!!

网友(点评):
给力还不加分

网友(点评):
好!没问题,那会儿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臂式整体前移盖板

你给力,我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臂式整体前移盖板

这图给力

网友C:
旋转过程中力可能是动态的,方向会发生变化。

网友D:
那个盖板和连接杆可以看成是平行四边形四杆机构,靠液压缸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盖板和连接杆可以看成是平行四边形四杆机构,靠液压缸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过程中力可能是动态的,方向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