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升降,工作台不稳定

楼主(2019-11-16):
麻烦各位大神看一下这个气缸升的长度有点长,升降过程中工作台不稳定,请问一下除了4根轴加粗,,模式有什么方法可以稳定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悬臂梁,加粗四根轴增加重量,相应地增大了惯性,更不稳。
缩短悬臂梁的长度和增加斜支撑或增大支撑杆的截面积增加刚性。
      或者直接改成龙门式。

网友:
上面的板加两个液压缓冲器,直线轴承改成加长型的双衬,气缸气管加调速阀,降低速度

网友A:
四根柱子刚度增加,底座的重量也要增加,底座重量大相当于脚下生根。

网友:
在悬臂上平面再加两块横版,每根导柱安装2只直线轴承,这样才比较稳定。

网友:
线轴承改成加长型

网友:
加一根光杠呢

网友B:
空间允许的话上下各一个直线轴承。

网友C:
这设计,就是典型的太空失重环境零误差理想状态下慢动作的用途。
(所以说:玩儿机械设计,看人家的啥都看得见?傻子设计才敢说。)

咱们武术大国,先讲究的是底盘稳。

我一个半路和尚,就从后面的立柱一路撸到手指尖说吧。

1)悬臂那么长,工位那么死老远,那两根立柱为什么那么近?(咣当原因之一  --  横向摆臂,夸张地说是悬臂会指东指西)

2)悬臂的升降滑板,就不能上下方向再宽一些?看着都累,我都颤抖。(咣当原因之二  --  上下摆臂,夸张地说是指天指地)
     (顺便实在想问一下:一,升降滑板上为什么是7个孔,而不是偶数?二,升降导轨,我为什么怎么看都是薄型导轨?)

3)悬臂的安装法兰,上下尺寸,为什么不跟升降法兰一样?觉得加强筋板有足够力气了?

4)悬臂本身的方管,横宽比纵高大(躺着而没站着),是为什么?(承重和指向,谁干活儿更累?)

5)悬臂本身,本来就是空心的管子(虽轻薄而靠四周团结来体现强度的玩意儿),中间为什么又掏出一大口子来破坏人家的团结?

以上各因素,都是背离武术中稳“”相关基本功底的要领的。

扎马步怎么扎?扎马步时为什么要你伸直胳膊?我是曾经两年每天半小时扎过马步的人。知道痛苦在哪儿。。。

总算到了工作头这里了(够累的)。

6)气缸越是伸出,越是变成钓鱼竿子(我从不钓鱼的,我这脾气。。。)。
   上面不少人说换成LUU。但我看图,应该已经是LUU了。如果气缸上方实在没空间的话,LUU直线轴承不是穿板安装,而是贴面安装,上下面都装。这会给你带来不晓得惊喜。
    只加大直径,不会有明显的改善,除非,负载很大。关键是导向部分的径长比越长越好。
    好比狙击步枪的子弹,不会用短粗的手枪弹,一定会用像我一样细长条的那种。

网友:
楼主应该清晰的说一下不稳定是怎么的不稳定。。。。才能好好的解决问题。反正看着这图有点不舒服。臂长单薄套短。

网友D:
缩短悬臂;直线轴承分上下两层8个,四支轴的上下固定板采用刚性或者焊接连接;或者悬臂的对称面加一配重;看看行不行

网友:
在我看来,应该是气缸升降,导致悬臂晃动。总之悬臂结构太单薄啦。。。

网友:
这种结构,当重物不平衡时,加个立柱下降的位置不一样,除了对四个圆导柱导向轴承加长,对气缸与夹基板进行硬性联接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缩短悬臂;直线轴承分上下两层8个,四支轴的上下固定板采用刚性或者焊接连接;或者悬臂的对称面加一配重; ...

请问下分上下两层是怎么弄得,,,可以发个示意图吗,谢谢

网友:
四根立柱之间的平行度如何保证?图片上没有看出设计是如果控制的,楼主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设计,就是典型的太空失重环境零误差理想状态下慢动作的用途。
(所以说:玩儿机械设计,看人家的啥都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根柱子刚度增加,底座的重量也要增加,底座重量大相当于脚下生根。

亲  我加你的扣扣了  我想问问

网友:
个人建议如下 :
1,直线轴承加长
2,导杆加粗
3,铝型材改为钣金结构,多镂空(包含浮动接头的金属件,也可以适当的减小)
4,固定气缸和固定直线轴承的也建议改为钣金折弯件

网友E:
为啥就没几家能做好玻璃机的,搞不懂了

网友:
1.串联零件越多刚度越差,尽量简洁一些;
2.悬臂为什么镂空?悬臂矩形管为什么长边水平使用?
3.导柱两端固定件太单薄,建议自己设计;
4.建议直线轴承的安装板做成一张整体;
5.光轴采用加粗空心的,直线轴承用加长型的;
6.气缸选择自带气缓冲的气缸,调速采用出气调节;
7.这种结构本身刚度就不会太好,如果不能满足工况的话还是换结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就没几家能做好玻璃机的,搞不懂了

不愿意冒险掏钱。

我也和双层玻璃的组装厂打过交道。

产品精准美观,人工省好几个人的机器,两三万就想拿下来。。。

网友:
悬臂梁太长,弯曲刚度不足,导致末端偏摆和下垂。
如果下垂可以忽略,使用端加导向,去除偏摆。
否则,从缩短悬臂梁长度和增加弯曲刚度方面一起考虑。
供参考。

网友:
顶上是整板,下面是整板,怎么中间部分却分两个板,还是焊接的,这直线轴承还能起什么作用?
在没有气缸的情况下,有没有做过上下移动?
中间板改为一块板,气缸直接安装在板上,不要安装在悬臂上

网友:
4个立柱的基准先得定清楚,强度是后面再考虑的
4个导柱一个为XY基准,一个方向基准,剩下两个要放开,整个机构才能顺畅

网友:
比例看着就不协调,一般都会出问题

网友:
你的导向柱既作为导向,有作为受力结构,太单薄了

网友:
你可以用這種配件....專門處理大面積的同步升降問題.......主動力來自中心汽缸.....它是四機互鎖

网友:
這裡有視頻參考

网友:
光轴滑动导程较短,空间允许背面也增加直线轴承较好(注:导程越长,四根光轴相对位置、平行度等精度要求越高,不然会影响滑动效率);另外需增强固定悬架连接板为一体及四根光轴与上顶板的固定强度。

网友:
就这结构,用气缸怎么看怎么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设计,就是典型的太空失重环境零误差理想状态下慢动作的用途。
(所以说:玩儿机械设计,看人家的啥都看 ...

这个牛逼了

网友:
1.横臂单薄,中间还挖了个洞,会晃动。加粗。
2.轴承导向太少,用加长型的我估计也会晃动,最好用直线导轨+刚性好的特殊铝型材
3.气缸上下无缓冲,你这是硬怼啊,不增加晃动才怪,加上油压缓冲器。

网友:
除了用光轴,你也可以用滑轨滑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设计,就是典型的太空失重环境零误差理想状态下慢动作的用途。
(所以说:玩儿机械设计,看人家的啥都看 ...

就你敢说

网友(点评):
反正他想打我也够不着!哈哈哈哈哈啊

网友:
发表一下鄙人的陋解,首先,算出机构的重心在哪里,然后计算气缸伸至最长时气缸所受弯矩,和目录手册所受的允许弯矩比较,核算一下你的机构的可靠性,其次,如果你想优化你的机构,可以做成不是悬臂形式,简支形式,如果你想作为一个量化的话,进行FEA有限元分析是最为快捷的方式,因为这种机构只涉及一个自由度的变化,在考虑提高结构刚度的情况下,你可以把整个机构只建立直线轴承的接触关系,然后其他接触为线性耦合(解算稳定),很快就能不断增加你想要的筋板或者固连支撑板的前提分析出刚度,在允许变形的情况下符合你的要求,这个是一个量化解。

网友:
目测行程太长了,这结构够呛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移栽取纸的设备?

网友:
看上去就头重脚轻,不带负载都得乱颤吧。给你个图(灵魂画师),背板立柱至少100*100以上的的矩形管吧,悬臂尽量短并且刚性要好,这么长可能的话最好龙门,你的悬臂加强筋再大两倍都不算大。
不说校核,至少得看上稳重。那些一俩人多高的机器人,底座那么大,负载也不过百十来斤。

网友:
光轴导向增加长度,悬臂梁增加支斜筋,如果空间载重允许气缸屁股加个支撑。对了光杆能换成三个别用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间允许的话上下各一个直线轴承。

上下各装一个目的就是加长导向,这是排除升降板不平后解决问题的根本,但是有前提:
1. 升降板上下直线轴承安装面要平行,不平行会导致同一根轴上的两个直线轴承不同轴,自己较劲,造成的影响就是升降阻力加大(升降板以一个面为基准,加工一刀,可以只加工安装位置,最次也要用垫片调整);
2. 这上下的两个直线轴承必须要牢固的压紧在升降板上,所以如果依靠直线轴承自身的安装螺孔和螺栓怕是不够,压不紧预计效果会不明显。

以上猜测,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
我就想问下,你在高度方向上有两个上下移动的构件,立柱的导轨和悬臂梁顶部的直线轴承,你不能加长立柱上的直线导轨行程,缩短悬臂梁顶部的行程吗?实在不行就做龙门式的。

网友:
把气缸换成电缸

网友:
做过类似的长臂机构,机头受力比你大的多的多。因为干涉等多方原因,只能采用80方管。当时也是到了机构出现晃动切误差很大。最原始的方法,在根部一点点的缕过来,根部要多重有多重,要多结实有多结实要减重量在末端减轻。你长臂上这俩大窟窿不太好,还这么长的,浪费了这根管子的体积。

网友:
楼主换机器人吧。省的挨批

网友(2020-01-17):
引用 网友C:
这设计,就是典型的太空失重环境零误差理想状态下慢动作的用途。
(所以说:玩儿机械设计,看人家的啥都看 ...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