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20工程图二级菜单过小无法设置图纸比例

楼主(2019-11-16):
inventor2020工程图二级菜单过小无法设置图纸比例:如图。怎么也拉不开。无法设置图纸比例

楼主:
怎么办,大神想办法

网友:
难道又是倒霉的Win10?

楼主:
我的就是win10啊,以前2018都没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琢磨着2020功能会更完善,更好用,就升级为2020,结果找了半天愿意找不到啊

网友:
都说微软裁了人工测试团队,所以现在win10问题层出不穷。

看来inventor也是有样学样啊。

网友:
好几年前我就跟Inventor的研发团队说过:东施效颦。

感觉现在,不止中国,全世界都在浮浅,想看见稳重真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琢磨着2020功能会更完善,更好用,就升级为2020,结果找了半天愿意找不到啊

琢磨着2020功能会更完善,更好用?【这事不能一厢情愿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帮助,原来是系统的问题,我开始以为是我的设置问题,找了好久都找不出原因,这样不能改比例,这个软件只能看看后续补丁,能不能改善,否折活路无法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系统UI字体为宋体试试

如果改变系统级别的设置,不是变字体,而是变字高。建议楼主减小到100%,还不行就80%,看看怎样?为验证,我打开了我的Win10笔记本,下图是我的设置:

下图是Inventor2020工程图主界面的表现:

可见没问题。
一个前提,我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一旦Inventor2020已经正常运行,就不再升级Win10,无论微软怎样忽悠,都不为所动。
其实,在Inventor2019开始,原来在Win10下Inventor的界面毛病,已经解决。
但是,2020版本对界面做了大规模的改动,问题肯定不少,在加上Win10自己也不稳定,问题会多一些

楼主:
我的电脑显示无法设置

楼主:
原来就是100%显示,无法设置成80%显示,

楼主:
软件还是无法用,怎么办呗

楼主:
如图,我的只有这两档

网友B:
现在才2019,2020版本的就出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才2019,2020版本的就出来啦?!

可见您是真的不熟悉Inventor。

楼主:
高级设置不能设置小于100%的,大于100%的就可以

楼主:
小于100%的始终灰显,无法确定

网友C:
1366*768的分变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66*768的分变率,太低了。。。

真没注意,楼主用的啥算计机呀,楼主安装前也没看看Inventor2020的系统需求?

楼主:
我这样的双显卡,怎么设置呢

楼主:
我的内存12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的双显卡,怎么设置呢

CPU内置显卡不能用于Inventor

楼主:
这个显卡是主板集成呢个显卡吧,还有一块独显呢?

楼主:
看来我还是回到2018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是回到2018就可以了

那您选择2020,是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inventor是一个功能不断完善的三维软件,我寻思2020功能更完善,更好用,再有就是aip2018无法直接打开solidworks2018的图纸,只有升级到inventor2020才能直接打开,所以就升级了

网友:
直接打开solidworks2018的图纸,只有升级到inventor2020才能直接打开?【这个倒是一个有意义的原因。可是,有多少人也是因为这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inventor是一个功能不断完善的三维软件,我寻思2020功能更完善,更好用,再有就是aip2018无法直接打开solid ...

inventor打开sw的图纸,干嘛用啊?

简单查看?要编辑?

要是协作单位只肯给sw,比较麻烦。不过一般都给通用的igs或者step格式啊。

楼主:
直接给原版图纸比较好,转化后的图纸有时候会丢失螺纹等细节

楼主(2020-01-28):
还是字体的问题,在注册表把字体改回win10默认字体就可以了,我都不会弄,家里外甥帮我把问题解决了,不过要做三维,笔记本配置确实要不呢个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