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播种机的送料结构是?

楼主(2019-11-16):
看视频是两侧应该是圆盘分拨,或者重力自落。那么大罐是怎么出料呢?每个管子配一个气道?还是什么?

网友:
这要看播的是什么种子,有何植株要求

网友:
图片不全,看不到你说的储料罐,会不会是压缩空气带着料(种子),一起被送到播料机?

网友:
图片没有整体图。局部图也太少了。所以不好判断。初步判断是气力式播种方式。播种小麦或牧草等。

楼主:
视频已经发布请查收。

网友(2020-01-15):
曾经搞过类似的这种农机,这种是靠气力输送的,料仓在设备中心,或拖拉机头部,V型料仓下有排类似齿轮的出料机构,转动的时候,齿轮腔里的颗粒就落下来了,然后下方横向有个风机,落下来的颗粒落到风道里就被吹到管子里了(风速要求10米/秒以上,风压也有要求,数值忘记了),然后输送到末端落在土里。每个管子都有防堵塞传感器。这种是对间距无要求的撒播。另一种就是一种空心滚筒的结构,上面有很多孔,然后通负压,周围的颗粒就自己钻到孔上堵住,转动空滚筒180度,通正压,颗粒就落下到下方的风道里,属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精播。这种国内不知道有没有申请专利。这两种设备国内基本还是空白,前者几年前被我原来的公司申请了,后者不知道有没有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