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米悬臂结构负载800kg,直线导轨导轨该怎么考虑?

楼主(2019-11-16):
如侧视图所示,一台两轴的桁架设备 ,Y轴悬臂3M长,悬臂上倒挂直线导轨。Y轴上滑台的滑块沿Y轴方向间距450mm,加滑台总负载800kg,负载在悬臂末端时,Y悬臂扰度是2mm(也可以说是直线导轨的扰度是2mm).
我想问的是,对于悬臂梁上装导轨,有扰性变形,社友们是怎么评价导轨能不能正常工作的?是看扰度值,还是看直线度。如果看直线度,你们又是怎么算这根有扰度的悬臂的直线度?。(我说的直线度不是装配调试出来的直线度,而是加负载后悬臂产生扰度后造成导轨弯曲时的直线度)
本人偏向于直线度,且直线度的计算方式是提取扰度曲线点数据,然后前后端点相连形成直线,然后在求扰度曲线到这条相连直线的最远距离。如附件中扰度曲线图片中的S值所示。
社友们,你们在做这种悬臂导轨结构时,是怎么考虑的?

侧视图

侧视图

扰度曲线

扰度曲线

网友:
直接搞成龙门吊吧,太重了

网友:
这种结构不是很合理啊,不能两端支撑么

网友:
方案可以,结构有问题。悬臂的其实2T都可以做。

网友:
两个x轨道怎么样?加配种,图文无关

网友:
1.我会只考虑悬臂自身直线度,因为设计之初我就会认为悬臂是刚性的并尽可能提高其刚度。
2.至于你那2mm的挠度多半是,悬臂和X轴线轨之间产生的,很难避免。

网友(点评):
目前的现状是3米悬臂本身有2㎜的扰度,导轨是倒挂在悬臂下面的,我想问的是怎么评价这2㎜对导轨运行的影响。

网友:
建议楼主在增加两条导轨,一般我们做机器人底座悬臂,都会在侧边竖放两条,从而增加抗扭力。

网友:
伸出3米,,负重800KG,悬臂太长,不能采用龙门式,至少在立柱一侧增加一组侧向支撑力,仅靠X向的导轨。
我为你的方案担心。

楼主:
|gxs20601发表于 11-18 09:54 伸出3米,,负重800KG,悬臂太长,不能采用龙门式,至少在立柱一侧增加一组侧向支撑力,仅靠X向的导轨。

我为你的方案担心。
负载与结构尺寸匹配,这些都不是事,计算一下就可以了,我现在关注的重点是,悬臂扰度对导轨运行影响的评定方法。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18 08:46建议楼主在增加两条导轨,一般我们做机器人底座悬臂,都会在侧边竖放两条,从而增加抗扭力。
负载与结构尺寸匹配,这些都不是事,计算一下就可以了,我现在关注的重点是,悬臂扰度对导轨运行影响的评定方法。

网友(2024-10-24):
2024年看到你的提问,我最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直线导轨径向间隙较大,例如50导轨在无预压时导轨上下表面的平面度误差是0.3mm,梁是渐变的,长度3md的挠度2mm,折合在450mm的滑块间距上的变形量正好是0.3mm(与你图片二中右图的理论是一致的),你的是没问题的,2mm的挠度是没问题的;这时候最关注的应该是机器人达到的精度与实际应用中要求的精度的匹配;我最近使用的模型是跨距7.2米的桁架,非常规两根立柱的结构,一端是立柱,另外一端是个悬臂2米的L形立柱;直线导轨的间隙与径向间隙垂直的应用,相比径向间隙要小

网友:
3米800KG,也不重,我搞过
首先,直线度或者挠曲度,确实是评价标准,一般非标机械的评价标准是变形量小于1/1000.即3米的长度,末端低头要小于3毫米。但是考虑精度,小于1毫米为宜。
结构,我是用了200的方管加在导轨上,用的45的导轨,三个滑块。当伸出3米的悬臂时,后面还有2米的距离在固定支架上。即增加固定端和悬伸端的比例。
祝你好运

网友:
这就是设计能力,无论是多大的设备,还是多小的设备。只要满足一定的标准,只要经过手里分析和计算,就能够选用合适的材料,能够设计合适的结构,来达到标准。这才是设计。无论做过还是没做过,无论是否有参照物。

网友:
没啥问题吧

网友:
加配重 你也改变不了悬臂的结构形式, 对挠曲度、直线度没影响(计算变形的公式没换)

网友:
直线度测量时的状态很关键。需要考虑——有没有重物负载?重物负载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