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机系列(三)——立式钻床数控化改造

楼主(2019-11-17):
简介:
        此机床为普通立式钻床经数控化改造而成,适合于法兰类工件圆周分布钻孔,最大工件直径φ400mm。
        拆除原钻床进给机构,传动轴直连蜗轮蜗杆减速机,用伺服电机驱动进给;
        加装精密分度工作台,分度速度快、定位精度高;
        加装Y轴滑台,以适应不同分度直径的要求,并可将工作台退出加工区域方便装卸工件;
        控制系统为专门搭建自动化系统,操作人员只需要输入分度圆直径及分度数量后即可实现自动化加工

网友:
改装成本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一套改造成本不低,四万五一套

网友(点评):
是有点贵,丝杠导轨价格不高,人工费占比很大吧

网友:
我会要求加攻丝功能。

网友(点评):
如果手动换刀并使用柔性攻丝头,是可以实现的,控制部分也可以采用铣床标准数控系统

网友:
这类设备改了好多,两轴钻一边钻一边攻丝,而且X ,Y轴都上要不然调机调死人,成本用国产线轨丝杆加步进控制器不超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