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体太宽了,用了两块皮带。两端都有张紧装置,中间没有....

楼主(2019-11-17):
皮带线体太宽了,用了两块皮带。两端都有张紧装置,中间没有.... 现在两端的皮带都已经紧了,中间部位的皮带太松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么?

楼主:
或者怎么装配会好一些...

网友:
想办法中间加涨紧

网友:
中间加滚筒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托辊加工成中间直径大两头直径小的梭状可以不?
另:必须是两块皮带吗?一块的话因太宽而无法加工?

网友:
你好建议首先应考虑轴的加工方式,长轴弯曲变形大,实心滚轴->内轴+轴承+钢管的方式变形相对小一些
如果解决不了再考虑变更中间结构,将中间轴增加轴承支撑的方式

网友:
在中间加张紧轮,分别张紧两条皮带

网友:
中间加可调中心架

网友:
你根本无法保证两根皮带长度一样,即使相差一个毫米,也无法同时调紧。 可以考虑在中间下面加2根张紧辊,分别调整2根皮带的松紧。 或者只用购买宽度更宽的皮带代替了。

网友:
宽长比太大,设计结构不合理,应该将驱动轴和从动轴断开,现在两条皮带也不一定合适,可以再增加皮带。主动轴(多段)同轴,从动轴涨紧,因为皮带制造时长度也不一致,所以从动轴涨紧要独立涨紧。

网友:
不行就分开,中间加涨紧轮就是会跑偏

网友:
中间没有托板吗?

网友:
考虑中间张紧

网友:
你这两条PVC带是没法同时张紧的,输送带内面最好加防跑偏筋。两个在一起非常难调的。

网友:
刚开始搞非标机,学习一下

网友:
下方装单独托辊

网友:
别搞那么长的啊!分段,中间分开。

网友:
两条皮带跨度较大,两端涨紧的同时需考虑中位也要涨紧,考虑到两皮带间距较小,涨紧调节怕是也不方便。建议将整体双皮带结构,改成两组皮带独立结构,同时,两端加涨紧、加齿轮或是链传动,不仅可以扩展多组串联,还便于维修。

网友:
是啊,很容易跑偏的,设计方面皮带结构自己要研究

楼主:
一种忘记回复了。。。张紧的问题已经解决,跑遍的问题还没搞定。
中的梯形块可以依靠螺纹上下调节(皮带间隙太小,手没办法伸进去调节)

楼主:
一种忘记回复了。。。张紧的问题已经解决,跑遍的问题还没搞定。
2 r3 d4 e) O7 t' C& t中的梯形块可以依靠螺纹上下调节(皮带间隙太小,手没办法伸进去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