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钼丝垂直度怎么调整?

楼主(2019-11-17):
求助大神,线切割钼丝垂直度怎么调整?

网友:
线切割对钼丝的垂直度有要求?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恕我孤陋寡闻

网友(点评):
不会吧?????啥机加工设备不用调节的啊?

网友:
二楼说的,你就当门口碍眼的板凳绕过去算了。我在这机械行业里的一生中,唯一一次外发加工没付款,就是线切割不如闭眼乱刀砍的,不如栅栏铁条。

线切割钼丝垂直度怎么调整?

先说:我只会用HL卡。

然后,线切割设备的上导轮那儿两个旋钮,你应该不会不知道的吧?

如果知道,那好。

得看上架子的东西长啥样。

尤其是要切第二刀第三刀的工艺,得从第一刀之前就得把整个工艺捋好了再去砍。

别以为线切割可以玩得很随便。

MXL梯形同步带轮91齿,切出来不跳齿,10个搞线切割的里边有几个能切出来?

我的意思是,学习,一步一步来。

楼主不如先把自己今天正在苦恼的工艺拿出来,用实际情况来聊,聊起来结果更明朗。

因为,线切割调钼丝垂直,有很多情况。。。

网友:
我看见操作工是这样操作的
先外圆磨个圆柱体,圆柱体和端面一次装夹磨出,保证垂直度。
然后把那圆柱体放在工作台的那个两个“杆子”上,然后钼丝碰圆柱体外圆,看火花,调垂直钼丝上端,伸出臂粱的那个部分,有两个可以旋的东西。
不知道所有的线切割结构都这样吧。

网友:
说明书上有的呀不同机子稍有不同

网友:
首先你要找一个较垂直的工具(直角尺。等等都可以)把工具放在工作台碰钼丝,看火花在垂直面上上下均匀,如果你的机器有锥度装置,那就好调了,如果没有,就像楼上说的一样,导轮那有螺丝,松开螺丝轻轻敲直至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