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之零件能否完全用折弯加工?请教大家

楼主(2019-11-17):
各位坛友好!

现在有一零件,要用激光切割下料后,折成两端开口的盒型(顶板与地板不平行),材料是1.5毫米304不锈钢板, 两侧壁各开有一个长孔和一个圆孔。想请教大家如下问题:

1. 该零件单靠折弯是否能制成?如能,要做到底板接缝处对合对齐(之后最好再点焊),是否困难?
2. 如果用机器折弯不行,底板处用手工工具折弯是否可能?是否需要为减轻折弯力,在理论折弯线处用激光割一条不连续线?

图片是展开图和纸质(笑)模型,水平太菜,让大家见笑了

谢谢大家!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网友:
你好这个一体折弯折不出来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展会上见过一款进口折弯机,专门干一些小的主机箱体的,不是常规的折弯机,刀具也不一样,那种折弯机好像也已完成你这个产品。

网友:
作模具可以,但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折弯了

网友:
传统意义上的折弯没办法,   改冲压件行不?

网友:
理论上可以,需要模具

网友:
不锈钢的表面有何要求?这个才是选择工艺的关键

网友:
貌似普通折弯做不到

网友:
折弯线上刨槽试下,或许能成功;在某些APP上看到过一些刨槽加工复杂零件的视频

网友:
楼主手工满分。

网友:
CAD里少一个折边吧,左右两侧14的尺寸不好避啊。如果折弯的话不规则折边要么激光刻折弯线,要么做个后当规靠模。

网友:
费点儿时间能折,如果数量不多的话,虎钳上自己搞定,如果将就点可以按以下步骤操作:
1.先将折弯刀(调整宽度的小刀),组合后长度接近纸质模型尺寸19的下箭头侧;
2。在折弯机的左侧折一端,然后再在折弯机的另一端折剩下的一端;
3.折弯注意长条孔边距折弯线不能太近,否则应先折弯后再制孔,要不然长条孔接近折弯侧会翘曲变形。

网友:
1.折弯刀宽小于尺寸19下箭头处要折弯的宽度

网友:
这个零件要拆分的,否则折不出来。

网友:
中间分开的那面建议用整块钣金焊接代替

网友:
这个普通折弯做不到,要做模具应该可以

网友:
图纸比模型少个底吧。

网友A:
大师,激光切割一条折弯线  这个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
普通折弯机也是可以折的,用两个刀尖向侧面凸出的弯刀来折,两把刀合起来,刀尖上部就是空的,这样就能折你这种小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激光切割一条折弯线  这个需要怎么操作  ?

不是大师啦……

就是在图上沿折弯线画条虚线,切割的时候把这条虚线也切了。因为是虚线,所以有的地方切断,有的地方还连着,降低了局部强度,折起来就方便了。当然,可能折弯处会比较难看

网友(2019-12-17):
引用 楼主:
不是大师啦……

就是在图上沿折弯线画条虚线,切割的时候把这条虚线也切了。因为是虚线,所以有的地 ...

我记得有专门激光划一条折弯线的工艺  并非用虚线间断的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