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片方案讨论

楼主(2019-11-18):
      公司需要设计一台叠片机构,要求0.75s叠一片片,片的大小是340*100*1,重量是10克,有没有大神能介绍一个好点的方案,有见过直线电机驱动,自制两个机械手叠片的机构

网友:
叠片应该比从一叠片中取单片要简单
这个方案应该好做,采用真空吸盘、机械手或连杆机构、升降机构等等。
你给的设计要求太宽泛,不好给建议。

网友A:
说具体一点,怎么来料,来料位和叠片的位怎么排布,距离多少,叠多少片,说详细点,分拣机械手差不多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一点,怎么来料,来料位和叠片的位怎么排布,距离多少,叠多少片,说详细点,分拣机械手差不多能满足 ...

就是,什么信息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一点,怎么来料,来料位和叠片的位怎么排布,距离多少,叠多少片,说详细点,分拣机械手差不多能满足 ...

来料是流水线按29的间距一片片运送过来的,每次叠片数量是10-15片,我们现在的方案就是用半径550的高速机器人叠的,叠一片的节拍是0.75s,方案费用过高,现在就是想用直线电机的方案自己做一个机械手叠片,但是没有具体的方案,就像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0.75每片 速度是比较快。建议你用Delta机器人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料是流水线按29的间距一片片运送过来的,每次叠片数量是10-15片,我们现在的方案就是用半径550的高速机 ...

为了可靠性,这么快的速度还是采购现成的吧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只有靠并联机器人去实现。

网友B:
自己做不一定比采购成品机械手便宜。
如果觉得蜘蛛手贵,可以用四轴水平关节机器人。只需要调节机器人与机台的面平行。
如果你用直线电机做个二自由度机械手,可能会存在以下问题。机台的面是否能保证一定平行,不平行吸盘吸不上怎么办?两个轴能否耦合,需不需要插补?叠片需要叠多高?Z轴伸到最低端的时候会不会抖动?怎样知道二轴能否满足0.75秒节拍?
也可以做个并联二轴,能节省空间。如果能吊挂,做个并联二轴也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不一定比采购成品机械手便宜。
如果觉得蜘蛛手贵,可以用四轴水平关节机器人。只需要调节机器人与机 ...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蜘蛛手加电装的四轴机器人,感觉速度和精度都不稳定,这几个机器人花了差不多100万了,看客户现场的就是用两个自制的机械手分别叠片的,速度能达到0.5s一片,而且很稳定,就是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方式,视频比较模糊截图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来料是流水线按29的间距一片片运送过来的,每次叠片数量是10-15片,我们现在的方案就是用半径550的高速机 ...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蜘蛛手加电装的四轴机器人,感觉速度和精度都不稳定,这几个机器人花了差不多100万了,看客户现场的就是用两个自制的机械手分别叠片的,速度能达到0.5s一片,而且很稳定,就是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来料是流水线按29的间距一片片运送过来的,每次叠片数量是10-15片,我们现在的方案就是用半径550的高速机 ...

Delta机器人是用来分流的,叠片用的是电装的高速机器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蜘蛛手加电装的四轴机器人,感觉速度和精度都不稳定,这几个机器人花了差不多100万了, ...

那把你的设备工作的视频,和别人的,都发出来,咱给你分析分析,怎么改造。
不稳定有很多原因,定位不好?产品一致性不好?等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