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振筛的制作问题

楼主(2019-11-18):
目前我在做这种振筛,车间反应焊缝容易震开,我对比过买来的振筛,结构都是一样的,一比一仿的。我怀疑是不是我的钢板和买来的不一样。我就用的Q235B的普板。但是到底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论坛里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差不多就是图里面这种

网友A:
哪的焊缝容易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的焊缝容易振开?

支撑的部分焊接的地方,中间的筋板

网友(点评):
焊后退火,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给细节图片,这里是不是两块板不同材质,是不是受力集中,需要看具体情况。同材质,焊后退火不行,那就再补焊加强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细节图片,这里是不是两块板不同材质,是不是受力集中,需要看具体情况。同材质,焊后退火不行,那就再补 ...

怎么退火?进中频退火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退火?进中频退火炉?

说来惭愧,我对焊接不是很懂,刚查BD,这么说,普通钢,结构件需要开坡口,对焊缝有要求。不锈钢需要焊前预热,焊后缓冷。具体操作得找有经验的师傅来跟你说说。

网友C:
厚的钢板,是焊接后做结构用的,比如,机床床身、底座、立柱,或者是大型设备用的主体结构。这么厚的钢板焊接后,内应力是很大的,时间久了会逐渐变形的,甚至开裂。又是用于重要的结构,必须要热处理消除内应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的钢板,是焊接后做结构用的,比如,机床床身、底座、立柱,或者是大型设备用的主体结构。这么厚的钢板焊 ...

怎么进行热处理啊?像我这个筛子做完大概2.5m*3m*1m。焊接以后的设备整体进退火炉?还是有别的方法?求大神告知

网友:
焊后去应力就可以,打坡口焊接,如果效果不是很理想在空间出加斜筋来分解一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