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机加内孔的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9-11-18):
有个工件外径90mm,厚17mm,轴承钢材料球化退火的,产品本身没有硬度,内孔要求70mm公差只有0.02mm,但是加工过程中出现内孔椭圆,有达到0.03mm-0.04mm,请大神帮我分析下产生椭圆的原因?机加用的车床精度没问题,用的液压,拉管后拉夹紧的普通夹具。

网友A:
多半是夹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夹具的问题

夹具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车刀刀摆是否过大

网友:
把你的夹具收紧后镗一刀再试试

楼主:
不是每个都椭圆,有的几个μ,有的3、4丝  搞不懂

网友:
一定是有地方松动了,刀具,夹具,刀具悬长等等,每一项都要确认一下

网友:
首先工件轴线要与主轴轴线重合,也就是说工件旋转要平稳;刀杆不要过细过长,因为这样使刀杆刚性不好会在车削过程中颤动,导致让刀,还有被吃刀量过大也会出现让刀现象,所以会出现椭圆现象。

网友:
应该是夹具的问题

网友:
做个简单工装把夹紧力由径向调整为轴向

网友:
首先考虑下夹具的问题

网友:
液压卡盘换了,我以前做薄壁件时候发生过,液压卡爪是持续给力的,必然有变形,要从夹具上找,没有图纸也无法具体说

网友:
将刀具和夹具重新装夹一遍

网友:
加工留精车量,重新装夹减小夹紧力再试试看

网友(2019-12-28):
工件加工量过大,夹紧力过大都会导致变形

网友:
是否夹具力太大,容易产生变形

网友:
材料残余应力、装夹、刀具磨损都可能有造成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