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分析:力分力与力矩计算结果不同

楼主(2019-11-18):
大家好,如下图,用力学平行四边形和力矩分析出来的结果会不一致,肯定出问题了,可想半天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期待探讨.简图有看不懂的请提问,谢谢.

网友A:
铰接点①或者②的支持力被谁偷吃掉了呢?

网友(点评):
铰接只有沿着铰接杆平行的力,当杆水平放置时,没有提供垂直方向的力

网友(点评):
初中物理老师已经哭晕在厕所

网友(点评):
如果用力学平行四边形发计算,怎么计算?铰接点的Fx, Fy,G(所能拉的重量),已知F和角度,三个未知数方程式不够.

网友:
什么叫均在此铰接

网友(点评):
其余连接点不变,只是铰接点1 位置变换到交接点2了, 明白了吗?谢谢

网友(点评):
明白了,那你力的分析全错了,没有力的方向概念啊?

网友(点评):
算了,你没看懂

网友:
角度是不是不一样了

网友B:
G=Fsin(角) +NX, FCOS(角)=NY,NX 和NY分别是 铰链1(2)处的反作用力的 X方向和 Y方向。虽然杆是水平放,但是不代表没有垂直方向的力,只有F和G 这个受力不平衡的。

网友(点评):
当杆处于水平放置时,铰接能提供垂直方向的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Fsin(角) +NX, FCOS(角)=NY,NX 和NY分别是 铰链1(2)处的反作用力的 X方向和 Y方向。虽然杆是水平放, ...

谢谢讨论.
当杆处于水平放置时,铰接能提供垂直方向的力吗??
二力杆,铰接杆的力只能沿着杆的方向,哪来的垂直方向的力.

网友:
力和力矩都要平衡才行。

网友(点评):
不能只用一种方法算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接点①或者②的支持力被谁偷吃掉了呢?

如果用力学平行四边形法计算(不要利用力矩),怎么计算?铰接点的Fx, Fy,G(所能拉的重量),已知F和角度,只能列出水平,垂直两个方程式,三个未知数方程式不够.
望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发图片。好懵逼

网友:
啊,也是醉了,画了却不会上传图片。其实跟你的F力没啥关系的。因为力F所在的是一根绳上,绳子两端产生一对平衡力F和F1。在整个力系中就被平衡掉了。所以1点只有一个支撑力F2,和重力G相等。不管这个1点移动到哪里都和F没关系。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点评):
回复,附件,上传图片

网友(点评):
关于发图,回复贴,然后点击图片,点击上传.之后要点击一下图片,插入到你当前的帖子,可能你没点下你上传了的图片,麻烦试下

网友:
我看了又看,突然发现您说到的“铰接”是陷阱啊,这东西没自由度啊,正如楼上所讲,您这图中的力F是内力,怎么和外力G平衡转矩呢?

网友(点评):
F是外力, 左边三个铰接点是固定一个板上的,你认真看看

网友:
铰链1在固定板上,铰链2呢?与铰链2连接的连杆是铰链1上的那根连杆吗?

网友:
(补个图哈)整个力系是平衡的。对每个点分析的话。力F就被他的平衡了抵消了。

网友(点评):
你误会意思了.A,C是固定的.只对A-B-G这个支架进行受力分析, C对B有外力F.所以你这分析不对

网友:
楼主还是花点时间,把铰接点,标个字母,哪里是杆,是否固定长度,啥的,再画一下吧。你不感觉回帖的,都有几种说法了么

网友:
两种计算方法对应的角度不一样,肯定导致结果有误差。

网友:
应当属两个题,

网友(点评):
你理解的完全正确.结果呢? 移动铰接点,是不是可以增加拉起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