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火花塞处漏气

楼主(2019-11-18):
火花塞与发动机气缸连接处漏气,铜垫密封,更换火花塞还是漏气,气缸检了没毛病,漏气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缸体螺纹破损?  或者干脆就是缸体有裂纹???

网友:
确认扭矩,保证把密封垫片压扁,扭矩具体数值询问4S店

网友:
用红丹检查下,

网友:
火花塞漏气一般是由于火花塞没有安装到位,导致发动机密封不良,就会导致火花塞漏气现象发生,另外,火花塞损坏也会出现火花塞漏气的情况。发现火花塞漏气需要及时做一些检查,彻底修复故障, 这样才能确保正常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