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脱模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11-18):
如下图的圈起来部分,怎么脱模,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底部不影响美观得话,可以在壳体底部开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不影响美观得话,可以在壳体底部开个槽

底部不能开槽

网友:
我也想问,常见的电器按钮,开关上面的塑料卡扣,这些结构,是如何脱模的?

网友:
斜销运动机构脱模

网友:
有些是强脱模,挂钩做点斜度靠塑料变形强行脱模,有些通过滑块。

网友:
走个斜顶就出来了

网友:
可以考虑强脱,平面带点斜度;

网友:
斜顶的设计

网友:
塑料模都会采用斜锲机构,但楼主那个角太小,做出来尺寸不好保证,飞边比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