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摩擦带滚筒输送线皮带选择问题

楼主(2019-11-18):
各位大神,现在需要设计一个摩擦带滚筒输送线,如图所示。其中通过摩擦驱动滚筒的皮带如何选型。
具体问题1:是选择平带还是V带?为什么?
具体问题2:平带或V带的材质选择什么好?是要根据滚筒表面的材质来决定吗?有什么推荐的材质?

网友A:
有加厚的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厚的同步带

这个黑带是同步带???

网友B:
滚筒一般不是链条传动的嘛,因为低速运转不适合V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筒一般不是链条传动的嘛,因为低速运转不适合V带吧

我I知道,我是想问,如果采用这种方式,能确定皮带的材质和形式吗?既然有人采用肯定有一定道理。

网友C:
俺以为V带即可,低张力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以为V带即可,低张力输送。

大哥,你能不能别说这样没有依据的话?你说用V带好,理由呢?为什么比平带好?V带选择什么材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能不能别说这样没有依据的话?你说用V带好,理由呢?为什么比平带好?V带选择什么材质的,什么型 ...

平带需加纠偏也没有这种尺寸的,还需要定制,V带可容易买到!如果光轴上面的带轮为主动轮传动轮它的楔形面能满足传动要求。😡

网友:
     这应该是积放式滚筒的用法。

网友:
个人觉得链条更好, 链轮设计成双排链轮就可以了。

网友D:
最近也在设计输送线

网友:
还有一种六角带比三角带更好

网友:
V型带比平皮带传递的功率会更大,负载也会大一些。

网友:
为保证摩擦,隔两个滚筒之间需要涨紧轮!皮带与滚筒的接触呈波浪形,看这个照片是在用滚筒做涨紧吗?我接触的力不大单边装带小滚轮涨紧的多,V带平带都有用的,平带宽点摩擦力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设计输送线

是否可以交流一下?我们做输送线超高分子耐磨垫片、链条导轨、护轨等。QQ27725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