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门,提拉拆卸的什么结构 比较好些

楼主(2019-11-18):
钣金门,提拉拆卸的什么结构 比较好些,最好那些门锁之类的是标准件

网友:
提拉拆卸,如何提,如何拉

网友(点评):
就是电控柜,内嵌方通里面,可拆卸那种,,没空间上下左右翻开,只能拉下,拆掉

网友:
您提问题好笼统啊

网友:
合页+锁+可拆链

网友:
下面注销 上面磁铁

网友A:
插接+四角锁,高铁行业常用的。

网友:
上下带弹簧的柱销,机柜门常用,锁具也是标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接+四角锁,高铁行业常用的。

能否图示,谢谢

网友:
可拆卸的铰柱结构

网友(点评):
嵌在方通里面

网友:
可需要米思米配件,型号如图

网友:
很简单,下面销,上面带把手的暗锁,也可以加个嵌入式提手。随便哪个钣金厂都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有没有照片看看

网友(2019-12-24):
可拆卸铰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