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为什么很看经验?

楼主(2019-11-18):
1)检查泵有无异常振动。
今天看到一个巡检制度是,检查泵有无异常振动。这个异常震动就很模糊了,多少算异常震动,多少算正常震动呢?所以这个就和经验挂钩了。这个很多巡检制度中这样的情况都是。就像中餐炒菜一样,什么少许,什么多一点。没有标准执行者就只有看经验咯

网友:
同理啊,还有许多“异响”之类的。

网友:
也有操作规程啊

网友:
正常的设备运行声音和震动是平稳持续的,不会刺耳,持续规律的,超出这个范围的设备的震动与声音就相当于在告诉你,它有问题,需要检测

网友:
声音、外观等项目需要有经验,特别是从事修理工作的,没有经验,根本就无法胜任。就像中医,望、闻、问、切不懂,门都入不了!

楼主:
我复制的就是巡检的标准,哈哈

网友:
同样的声音,有经验的老师傅和没经验的学徒,听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的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A:
这里的经验说的更多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吧,就像丰田生产方式,全球范围内基本没有能重复出来的。但是很多的经验、知识是可以纸面化,很多工作是可以做到标准化、流程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经验说的更多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吧,就像丰田生产方式,全球范围内基本没有能重复出来的 ...

丰田和德国理念完全相反,一个认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一个认为人是最不靠谱的。两者都取得了成功。有没有谁对比分析一下其中的趣闻。

网友:
机械多是技术应用,技术重点是实践。

网友:
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但是,由于理论很多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实际状况的条件很复杂,与理论成立的条件存在差距,所以,导致实践与理论有一定的差距,需要经验去弥补和完善这个差距。

网友:
你想的美
难道给你分贝值吗?难道给你声音的频率吗?难道把声音的四要素都给你吗?即使四要素也不能描绘声音,难道给你个波形图吗?
所以说,你要站在出标准的设备管理者的角度理解。我怎样用文字叙述异常振动和正常振动的区别呢?无法严谨的叙述。
所以只能靠经验了。
只能靠口头传达。
也许我觉得疲劳50%的时候的震动可以理解为正常,因为它还可以再转一年。而换了一个人就认为它是异常振动,因为已经失效了。
异常和正常的区别需要持续的观测。天天都一个声音,某天突然有杂音,这就是异常。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异常还是正常没有严格的区分标准

网友:
干什么事都得带点经验吧,孩子哭闹了凭经验就是饿了或者拉了。

网友:
故障检测,信号处理啊,

网友:
机械与IT不同,很多问题都是累积改进后才能做的好,因为前期设计有些是无法判断效果的,做错过一次,再做相同的方案就能避免,这就跟厨师一样,老厨子做菜就好吃一些。